数据采集处理模块的选用,有能指导一下的么

楼主(2019-09-27):
我现在有一个敏感元件(霍尔元件),想要做成一个传感器产品,最后在一个终端实时显示它能测到的数据,它的幅值为30mV,输出频率为60Hz(自定),想要测得转速和转角,用什么处理(比如单片机、DSP、采集卡)合适一点呢,小白不太懂,还请能指点一番,感激不尽

网友A:
普通的带adc的单片机就可以啊。慢慢来,先把功能做出来最重要。

网友B:
幅值为30mV,输出频率为60Hz
频率很低, 但幅度太小, 所以得先上放大, 顺便可以调整一下偏置, 就可以进 ADC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带adc的单片机就可以啊。慢慢来,先把功能做出来最重要。

好的谢谢,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幅值为30mV,输出频率为60Hz
频率很低, 但幅度太小, 所以得先上放大, 顺便可以调整一下偏置, 就可以进 ADC  ...

是,,这个我要去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啊,,还有那个进入ADC,后面建议连什么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幅值为30mV,输出频率为60Hz
频率很低, 但幅度太小, 所以得先上放大, 顺便可以调整一下偏置, 就可以进 ADC  ...

,好像表达错,这个是测试的频率,,采样频率是要更大的

网友B:
对于通常 3V 系统的 ADC 范围, 要求增益要 100倍,可能一级放大已经不够了。 那么2级放大的电路设计,信号精度方面要多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