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开发板--测评3--成功跑起来了

楼主(2019-09-27):
为了简单,我写了个点灯的程序,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那种。

  1.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2. #include"avr/delay.h"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PORTF.OUT =0xFF;
        _delay_ms(1000);
        PORTF.OUT =0x00;
        _delay_ms(1000);

    }
}

这个贴后面的讨论十分精彩。

楼主:
关键点,先用MCC生成代码,找到对应的延时函数头文件,注意路径。然后编译,烧录,烧录时候选择对烧录器就行了。

楼主:
该开发板的PF5端口,输出低电平时候,点亮LED,输出高电平,灭LED。

网友A:
哈哈,不容易,不容易。

楼主:
好久没用过了,熟悉了两天,发现非常好用啊。

网友B:
恭喜楼主, 不过延时函数头文件可以不用这么加哦, 这是以前的做法, 现在MCC里可以直接添加延时库.

@wanduzi :是,点那个+号,或者双击
@奔波儿熊 :点一下就是添加了吗?
@wanduzi :是的, 不需要额外添加延时函数的头文件,MCC里Foundation Service下面有delay库,加进去就行
大佬MCC怎么插入 延时库,是不是就不用出现那么多头文件了?

网友A:
非常棒,学会了。

楼主:
代码还可以这么写,因为MCC帮你生成了操作你要的那个端口的所有函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码还可以这么写,因为MCC帮你生成了操作你要的那个端口的所有函数了

MCC还是灰常强大的...多用用就有更多好的发现的.

楼主:
可以使用的函数如图所示,如果你配置了其他的端口,也会有相关的函数列表。是不是很方便呢?所以你缺的是个教程告诉你,你要的东西该去哪儿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C还是灰常强大的...多用用就有更多好的发现的.

是的,非常对。这个工具还是第一次用。以前开发AVR我都是用的winAVR2010版。老的库函数体系。新的要用新套路了,学会了,发现比以前老套路更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非常对。这个工具还是第一次用。以前开发AVR我都是用的winAVR2010版。老的库函数体系。新的要用新 ...

技术再进步, 开发工具也做的更人性化了...

楼主:
添加 了延时库,发现里面库函数跟以前的标准函数是不一样的名字,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添加后一定要点开看看里面的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再进步, 开发工具也做的更人性化了...

非常是的。一定要接受新事物啊,开发AVR上,回头试试我常用的328P用MCC怎么玩,我差点OUT了。

网友A:
各位大佬果然牛B。

网友D:
666,大佬弄个视频吧,我看看怎么弄的。貌似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添加 了延时库,发现里面库函数跟以前的标准函数是不一样的名字,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添加后一定要点开看看 ...

函数名字是不一样, 其实就是又封装了一层, 而且头文件不用额外添加,只要一个mcc.h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名字是不一样, 其实就是又封装了一层, 而且头文件不用额外添加,只要一个mcc.h就够了 ...

多谢,我试试看,我以为还要添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名字是不一样, 其实就是又封装了一层, 而且头文件不用额外添加,只要一个mcc.h就够了 ...

的确如此,非常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非常赞。

嗯~ o(* ̄▽ ̄*)o, 不只是delay头文件, 只要是MCC添加的代码,都不需要自己额外添加头文件, 只要一个mcc.h就行

网友D:
继续分享,我会常来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点,先用MCC生成代码,找到对应的延时函数头文件,注意路径。然后编译,烧录,烧录时候选择对烧录器就 ...

    请教一下:
    我将编译好的hex文件复制到评估板所在的盘符下,怎么不能自动烧录啊,之前用PIC16F18446时只要复制过去就会自动烧录的。

    我启用MPLAB X IPE烧录也没有成功,是那里还没有设置好吗?

    谢谢!

网友F:
多谢各位大佬分享。

网友G:
恭喜大佬,继续分享啊。

网友E:
代码编译通过后,我用IDE的器件编程按钮,显示下载成功,但LED并未闪动,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E:
仔细分析了代码,估计还是没有找到io.h包含文件所致,我在avr文件夹下没有这个文件,也许是我的IDE版本太低,只是v5.20,好象楼主的是v5.25。

    楼主能将您的io.h文件发一份给我么?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编译通过后,我用IDE的器件编程按钮,显示下载成功,但LED并未闪动,不知是何原因。

不要用自己定义的delay函数,请使用库函数的_delay_ms();
头文件在util/delay.h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分析了代码,估计还是没有找到io.h包含文件所致,我在avr文件夹下没有这个文件,也许是我的IDE版本太低 ...

你用的DFP是2.06的,你可以在里面升级。我看看怎么升级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分析了代码,估计还是没有找到io.h包含文件所致,我在avr文件夹下没有这个文件,也许是我的IDE版本太低 ...

我的也没有io.h不需要这个。你用MCC配置就行了,然后看相关的头文件内生成的函数。
另外不要自己定义延时函数,因为时钟速度快,你定义的延时函数看不出来效果的。

楼主: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delay.h"
#include"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if(IO_PF6_GetValue()==0)
       {
           _delay_ms(50);
       if(IO_PF6_GetValue()==0)
                IO_PF5_Toggle();
       }
       // _delay_ms(1000);
  //   DELAY_milliseconds(1000);

    }
}
在MCC配置PF6为输入接口,就可以使用开发板上的按键了,上面代码是演示如何用按键。当按下按键就会闪烁LDE。

网友H:
前来参考,多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要用自己定义的delay函数,请使用库函数的_delay_ms();
头文件在util/delay.h
...

问题是我没有这个头文件,全盘搜索都找不到,同时还有多个系统自带的头文件也没有,也许是我的IDE版本太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要用自己定义的delay函数,请使用库函数的_delay_ms();
头文件在util/delay.h
...

从本质上说自己定义延时与库函数中的延时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只是自己的延时程序没有系统的那么准确,这不是代码不运行的原因。用自己写的延时程序,参数从20到2000都测试过,LED灯看不出闪烁,应该是IO没有驱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我没有这个头文件,全盘搜索都找不到,同时还有多个系统自带的头文件也没有,也许是我的IDE版本太 ...

那卸载了试试最新版。重新安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卸载了试试最新版。重新安装。

您有V5.25版的下载链接吗?我不熟悉英文,在官网上找不到下载的链接。

网友E:
找到了官网的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官网的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ndows-installer.ex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官网的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http://117.128.6.35/cache/ww1.mi ... 856de1abbe31008ed1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官网的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试试我这连接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了官网的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

你可以用谷歌浏览器,然后单击右键可以翻译成中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谷歌浏览器,然后单击右键可以翻译成中文。

谢谢!已经下载安装完成,板子也正常跑起来了,就是IDE版本的问题。

网友I:
看似简单,第一步很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看似简单,第一步很难。

是啊,难在使用手册中没有看到提示,而我之前已经安装使用MPLAB X v5.20的版本,所以就掉坑里了。

网友I:
期待其他系列的分享。

网友J:
各位大佬讨论的非常好懂

网友D:
6的很,貌似没几个人发帖。

网友I(2019-12-05):
终于找到这个贴了,我看看头文件。

网友K(2021-04-08):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 不过延时函数头文件可以不用这么加哦, 这是以前的做法, 现在MCC里可以直接添加延时库. ...

跟各位大佬学习。

网友L:
这个太棒了,感觉不错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