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如何使用MSI为系统时钟,定时器精确输出500Khz的PWM

楼主(2019-09-27):
由于功耗问题,舍弃了外部晶振,内部晶振频率不稳,不考虑,选择了MSI作为系统时钟,但是时钟频率都不是整数Khz的,定时器不能产生准确的500Khz,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香水城

网友A:
尽管MSI的频率范围比较宽了,可以配置为 65.536 kHz, 131.072 kHz, 262.144 kHz, 524.288 kHz, 1.048 MHz,
2.097 MHz (default value) and 4.194 MHz. 但要配置处准确的500KHz的确困难。

如果你选择这个MSI,就得考虑这点,具体看应用是否承受这个偏差。或者说是否可以选择500khz附件数据作为计时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管MSI的频率范围比较宽了,可以配置为 65.536 kHz, 131.072 kHz, 262.144 kHz, 524.288 kHz, 1.048 MHz,
...

偏差确实有点大,还是直接低频率的HS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