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交流采样快速计算方法咨询。

楼主(2019-09-27):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情况下认定为故障?电压过高过低,还是彻底断电?

网友:
1.确认故障条件,平均前后两次电压差距多少算故障
2.简单的将,每两个采样点之间的值应该是个固定值上下浮动,比如上一个是波峰1v,下一个是波峰下来1点0.8V,如果多次超出这个规律,比如4次,就判断故障

网友B(点评):
因为你要10ms判断故障 应该要缓存10ms内的采样数据,大概十几个 计算这十几个数据的均方差,符不符合正态分布

网友C:
如果只是判断电压是否正确,应该不难,如果要判断其它交流参数,比如高次谐波什么的,有些难的

网友D:
突变量检测,半周富士算法。数据窗达到半周,故障检测方法就非常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