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运行例程led。out时出现的错误提示,求解

楼主(2019-09-27):
ccs工程中链接器版本和工程属性不匹配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工程是老版本建立的,  看看用导入功能可以完成吗

网友B:
低版本到高版本只能是导入看看   容易遇到一些问题
实在不行 就新建工程  然后添加源文件  配置工程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版本到高版本只能是导入看看   容易遇到一些问题
实在不行 就新建工程  然后添加源文件  配置工程属性 ...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工程是老版本建立的,  看看用导入功能可以完成吗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