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发现个MPLAB X IDE的BUG

楼主(2019-09-27):
我配置完MCC,关闭后,打开我的代码文件打不开,闪退。。

楼主:
然后关都关不掉,只能从任务管理器强制关掉。

网友A:
不会吧...机器太烂了? 再打开MPLAB X,然后打开main.c看看行不行

网友B:
你这个是特例, 可能还是跟你的电脑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机器太烂了? 再打开MPLAB X,然后打开main.c看看行不行

肯定跟机器没关系,强制关闭后,就可以了。每次配置MCC后就这样,需要强制关闭一次,才能正常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特例, 可能还是跟你的电脑有关系的...

我觉得是软件问题,关闭MCC后,点我的代码,发现打不开,弹不出来。然后闪一下,就关闭了那种。需要关掉这个IDE后,重新启动再弄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软件问题,关闭MCC后,点我的代码,发现打不开,弹不出来。然后闪一下,就关闭了那种。需要关掉 ...

你的只是特例, 真的只是你的电脑, 或者JRE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只是特例, 真的只是你的电脑, 或者JRE有问题..

嗯,可能是JRE问题,又测试,如果我前面打开了一些代码文件后,进入MCC后再退出能够看到代码,但是没法修改代码。好奇怪,必须退出关闭IDE重启一下就行了。

网友C:
说不定跟系统有关,你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D:
可能配置有问题,

网友D:
或者是当时卡死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有时连main.c的文件都打不开,点击后只是闪一下,需要退出IDE重新进入才正常。

网友E:
我是win10的系统,IDE是v5.20版本。

网友F:
我也遇到过,把中文版删了换英文版就好

网友G:
我的是中文版,MCC情况下也打不开头文件和源文件,重新打开IDE在未开启MCC的情况下能打开代码,请问英文版是不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我换用了V5.25版之后这种情况依旧,退出了MCC之后一定要重新启动MPLAB X IDE才能正常编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换用了V5.25版之后这种情况依旧,退出了MCC之后一定要重新启动MPLAB X IDE才能正常编辑文件。 ...

看来不是电脑问题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中文版,MCC情况下也打不开头文件和源文件,重新打开IDE在未开启MCC的情况下能打开代码,请问英文版 ...

不知道啊,希望下个版本能解决这个BUG

楼主:
看来是真的BUG啊,上面的大侠也说这个问题,说明不是楼主一个人的问题。

网友H(2019-10-31):
是不是系统不兼容啊

网友I(2025-09-08):
发现 MPLAB X IDE 的 BUG 也是对工具的关注与热爱。比如偶现的断点失效、工程路径含中文时编译报错,或是 MCC 配置后代码生成不完整。反馈这些细节能助力官方优化,让工具更易用,体现开发者对高效开发环境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