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c8051f040端口问题

楼主(2019-09-27):
void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
    char SFRPAGE_SAVE=SFRPAGE;
    SFRPAGE=0x0F;
    XBR0=0X34;
    XBR1=0x14;
XBR2=0x40;
XBR3=0x80;
    P0MDOUT=0xFF;
P1MDIN=0xFF;
P1MDOUT=0x00;
P2MDIN=0xFF;
P2MDOUT=0x00;
P3MDIN=0xFF;
P3MDOUT=0x00;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MDOUT=0x00;
P4=0xFF;
P5MDOUT=0x00;
P5=0xFF;
P6MDOUT=0x00;
P6=0x00;
P7MDOUT=0x00;
P7=0xFF;
    SFRPAGE=SFRPAGE_SAVE;
}

P0到P3端口状态改不了    请问什么处理 !!!!!!

网友A:
配置正确不?

楼主:
4-7端口都是正常的,0-3端口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4-7端口都是正常的,0-3端口就不行了

XBR2=0x40; 这好像不对
没有选择低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