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烧录器

楼主(2019-09-27):
请问下大神,烧录ATMEGA128-16AU和AT89C4051用哪个烧录器可以?是否支持在线和离线烧录?哪个方案比较实惠?

网友A:
烧录ATMEGA128-16AU有AVR的专门烧写器,可以在线下载的,淘宝上买一个也很便宜。
AT89C4051,似乎没有串行的在线下载器,需要并行下载,还是换一个兼容的MCU吧,可以串口烧写的,比如中颖的4051。

网友B:
买个通用的编程器就可以了;或者找个ISP烧写M128,在用M128+12V电源烧写40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ATMEGA128-16AU有AVR的专门烧写器,可以在线下载的,淘宝上买一个也很便宜。
AT89C4051,似乎没有串行 ...

我们是代工,没有更换的可能的。那么请问下这两个我应该如何烧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通用的编程器就可以了;或者找个ISP烧写M128,在用M128+12V电源烧写4052

有点绕,若果只是AT89c4051,我可以用哪个烧录器呢?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代工,没有更换的可能的。那么请问下这两个我应该如何烧录呢?

代工的,有二种模式:
1、贴片后在线下载的,需要研发预留接口。
2、先下载再贴片的,买通用的烧写器,可能还得再次卷带包装。通用下载器,基本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