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关于定时器PWM

楼主(2019-09-27):
请问关于定时器PWM
请问华大的PWM,需要定时器产生,是同一个timer 可以产生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吗?

还是必须同一个timer 只能产生一样频率 不同占空比的?

网友A:
不同频率也可以吧

楼主:
具体的我不知道。。。貌似STM32 的timer 就是一个频率。也可能我的认识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我不知道。。。貌似STM32 的timer 就是一个频率。也可能我的认识有错误。 ...

没明白你的意思。同一时刻只能一个频率,不过可以调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同一时刻只能一个频率,不过可以调的呀

不过 这个我不清楚!有待研究一下!希望厂家的技术FAC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B:
同一个timer一般只有一个CNTER吧,这样同一时刻只能是一个频率;
同一个的timer的不同channel,占空比独立可调

网友C:
一般都是一个定时器可以产生同一种频率的不同占空比的PWM输出。
如果需要不同频率需要不同的定时器配合。

网友D:
目前我遇到过的所有MCU都是一个timer的每个通道频率是相同的,占空比可调,因为一个定时器的计数值只有一个

网友E(2024-07-20):
小华的mcu,同一个Timer的pwm频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可以配置不同的占空比,因为手册里有说:
  独立通道 PWM 输出:TIM4/5/6 各有两个输出端口 TIMx_CHA 和 TIMx_CHB,可以单独或同时输出两路独立的PWM 波。
  软件互补 PWM 输出:ADT 的一个定时器单元,使用三角波作为载波时,CHA 与 CHB 可以输出两路互补的 PWM波形。

我也用过别的mcu,不仅频率是一样的,连占空比都是一样的不可以分开调。

楼主:
多年老帖子了。。。

网友F:
定时间的一个最大用处就是pwm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遇到过的所有MCU都是一个timer的每个通道频率是相同的,占空比可调,因为一个定时器的计数值只有一个 ...

不同channel还是可以不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华的mcu,同一个Timer的pwm频率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可以配置不同的占空比,因为手册里有说:
  独立通道 P ...

统一timer不同分频到输出脚

网友G:
应该是可调的吧。就看你程序怎么处理。定时器只是给你提供资源,怎么用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