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用AD导入CAD文件时出现导入文件没有完全包含在有效PCB中,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27):
CAD, PCB, pc, AD
导入尺寸设置成mil可以正常导入,但是比实际尺寸就小了很多,设置成mm就会出现警告,无法导入,有人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20-07-0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求请教!!!

网友B:
是不是选择的类型不同?

网友C(2020-08-10):
找一个能导入的CAD文档,把不能导入的文档内容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PCB模板区域太小,别选默认的图纸大小,选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