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配置位有图形化工具吗

楼主(2019-09-27):
PIC单片机有个配置位概念,有没有图形化配置这个东西的工具或者插件。

楼主:
谁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A:
用MCC插件,类似STM32CubeMX。

网友B:
试试看,MCC是啥,貌似很好

网友C:
MCC的配置位在哪儿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CC的配置位在哪儿找?

在“工具”菜单下的“已安装插件”项里打开或关闭MCC,若是没有安装则要在“工具”菜单内的安装插件选项里选择和下载安装MPLAB Code Config。

网友D:
上图的底部配置位窗口里面选择完配置位,然后按下方的generate, 将生成的宏定义部分拷贝到你的源代码就好了

网友E:
置顶的帖子里面有介绍MCC的哦...

网友F:
多谢各位大佬分享啊,没想到可以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