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5502和C5509的区别

楼主(2019-09-27):
各位大佬,小弟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研旭的5502开发板,但是里面的例子程序比较少。翻看了一下C55X系列,发现C5509的资料和例程很多,所以在这想问一下,C5502和C5509在语言上差别大吗?如果想把C5509的程序拿过来用,需要修改哪些地方呢或者说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网友A:
编程完全一致    CSL库   只是5502少一些外设而已
5509例程资料比较多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完全一致    CSL库   只是5502少一些外设而已
5509例程资料比较多  可以参考 ...

那我想问一下,5509的例子程序需要改动哪些方面之后可以用于5502的开发板呢?一些基础的设置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5509的例子程序需要改动哪些方面之后可以用于5502的开发板呢?一些基础的设置文件吗? ...

如果是5502和5509共同都有的外设   只需要device的宏定义是5502   会自动完成选择

网友B:
都是定点的,通信用的比较多

网友C:
TIC5000系列DSP主要由两大系列C54x和C55x组成

网友D:
主要应用于一些相对低端的产品

网友E:
DSP的经典教程:TMS 320 C55X 系列DSP指令系统、开发工具与编程指南

网友F:
5509dsp 确实dsp是好的

网友G:
文件都是兼容的。

网友H:
目前应用广泛的两款主流16位定点DSP芯片。

网友I:
把C5509的程序拿过来用就行。

网友J:
其实道理是相通的,学会了一个,其余的也就顺水推舟了

网友K:
C5000系列属于低成本、低功耗、高效率型

网友D:
5509一般适用于快速数据处理

网友B:
看过DSP的那几个重要的软件手册

网友C:
16位定点DSP,运算性能可达100-160MIPS

网友K:
开发板 dsp easy5509 光盘查查看。

网友J:
最重要的是,这第一个一定要学明白。

网友I:
可能需要修改一下CMD文件的。

网友H:
C5502和C5509在语言上差别不大

网友G:
MS320系列 DSP芯片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网友F:
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16位定点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E:
DSP支持标准C语言,因此学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