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0603是什么感觉?

楼主(2019-09-27):
嘉立创做的板子很漂亮,本来想用他们的SMD直接把贴片元件做好的,但想想不如自己动动手。

拿到板子傻眼了,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元件的焊盘。

手老是抖动,焊接0603太折磨人了。

估计您老眼花了,0603还可以,不过我们都不是标准焊盘,都是根据贴片人员经验要求改大了的,贴片时不容易虚焊,手工焊接很容易;如果是标准库里面的焊盘,手工焊接要摔板子的节奏,虚焊太多

网友A:
术业有专攻,教授干这种活完全被流水线工人秒杀……人家镊子都不用,一把刀头烙铁把0603阻容沾到焊盘上,焊锡丝点两下,刀头拖一下,元件颤抖一下就自动居中了,大概一秒钟一个。

以前做小批量时还见过人工贴片的mm,刷完锡膏后,用镊子夹起一个LQFP100的芯片,往PCB上轻轻一放,搞定……我拿起旁边贴好的几块板看过,确实焊盘对的很准

网友B:
焊接需要功夫的,自己打样验证我尽量0805。

0805最麻烦, 粘不到烙铁上. 我还是首选0603. 特别小的板子 还用过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攻,教授干这种活完全被流水线工人秒杀……人家镊子都不用,一把刀头烙铁把0603阻容沾到焊盘上,焊 ...

10几个0603电阻焊过后,基本上找到感觉了,两秒钟一个。。。

烙铁温度调到400左右就没有毛刺了,担心芯片烫坏,就懒着调了。

230摄氏度就够了啊. 擦擦烙铁, 锡量少点.这个多了
哎 你需要一个助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几个0603电阻焊过后,基本上找到感觉了,两秒钟一个。。。

这图看上去有很大改进余地……
还有一种适合样板的焊法:
用烙铁加焊锡丝,先把焊盘全涂上焊锡;用小毛刷往焊盘上随便刷一遍BGA助焊油或松香膏;用镊子把小元件全放上去;最后用热风枪设置400摄氏度最低风量吹一遍(第一个元件需要几十秒,后面板子温度升上去了就很快了,几秒钟一个)。如果底面没有元件,可用大风量在PCB底部吹(喷灯、燃气灶都可以)

这方法我们十多年前就发现并规模运用
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图看上去有很大改进余地……
还有一种适合样板的焊法:
用烙铁加焊锡丝,先把焊盘全涂上焊锡;用小毛刷 ...

你这不是人肉 回流焊 吗?

不嫌麻烦的话,还可以先刷胶,再刷锡膏,然后再贴器件。因为刷过胶了,热风枪随便吹,正常不会把器件吹飞,也不会把背面的器件吹掉下来。

网友D:
0603算什么?0402的起步,居然还有人说嘉利创做版漂亮~~~~6666666

网友D:
您老这PCB画的也挺差劲,过空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么大大大大大大大,居然还不赛油

网友E:
学生能做这样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老这PCB画的也挺差劲,过空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么大大大大大大大,居然还不赛油 ...

看你用了那么多大字,搞的那么夸张,那就找一个专业画板师的作品做对比=

你所谓的专业的画板师,在我这边估计得失业

网友F:
还是热风枪焊吧,比烙铁好用N倍、0603简直太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热风枪焊吧,比烙铁好用N倍、0603简直太轻松

没有这些"高科技"工具,镊子也没用,只有个挑粉刺的工具=

网友G:
看过以后,我对焊0402又有了点信心~~

网友H:
教授的焊工要加强,,,,

网友D:
大师,看下什么是专业画板师

网友D:
大师,不服来比比啊

网友I:
常年手工焊 0603 的。

网友J:
楼上的,这是你手工焊的?
这感觉是像贴片机贴的.
感觉烙铁焊0402已经比较极限了.0201这些只能风枪了.

上面哪个可以手焊,下面哪个手焊,他自己愿意,老板还不放心呢~~~~~~

网友K:
20年前就会焊接0402了,手机产线刚建的时候。
刚开始BGA芯片是焊接台焊接,自动对齐,自动加温,后来直接手工焊接,pitch 0.8mm的,手工焊接毫无问题,后来更小的也手工焊接。
再后来,只要研发的样品,全部试产线贴片,比手工焊接快,质量也好。

网友L:
     大师,这些电阻是拿一坨锡拖焊的,不难的,找下视频看看就会了,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不服来比比啊

这是你手工焊接的成果???你牛!

比拼手工焊接没有意义,人和机器比拼速度和精度,能赢的几率比较小。
正事量产还是交给机器干,手工焊接是调试电路和预产电路时暂时的做法。

第一张三手工焊的,第二张是机器贴的。不是在这里比手工,我是说你说的那个专业画板师,真不行

网友:
0402都是自己调试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看下什么是专业画板师

哈哈,确实是手工焊接的这个地方:

临时工干的?

网友M:
0603没啥难度,0402有镊子也还好,再小就不行了,现在已经过了手焊的阶段了。。。。。。直接SMT或者找人帮焊

楼主:
没吃过猪肉,还是看过猪跑滴。

随便拿个电脑主板做对比:

机器焊接的特点是非常均匀,这是照顾到IC的结果。
如果单单就阻容来看,特别是略微大点的电阻电容,焊锡量略微有点偏少。手工焊接和这个相比,太饱满了。

网友N:
上学的时候焊过0402。工作之后,焊接都是生产部门负责,包括研发过程中的焊接,就荒废了。生产部门的焊接师傅,手焊0402是基本功。再小就得上机器了。
不过,术业有专攻吧,同样的时间,不同的岗位产生的价值不一样。做研发的,烙铁头热,当然好了,调试过程中可以节省时间,毕竟少了告诉他们怎么修、怎么改的沟通时间。但焊接不好对于研发来说其实也不是大问题,反而可以逼着你提高设计水平,减少调试过程中的焊接量。毕竟,总跑去找焊接师傅给你割线、飞线、并电容什么的来修正你的设计错误,也挺没面子的。

网友O:
0603 ?
哥几个不会给我开玩笑吧

网友P:
我作为一个MCU软件工程师,焊0603,眼睛都不眨一下,这个,千万不能眼花。手不能抖。搜easy

网友Q:
手工焊接0402了解一下~手工焊接QFN了解一下

网友R:
0603 太好焊接了, 用锡膏最好又漂亮;

网友S: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些"高科技"工具,镊子也没用,只有个挑粉刺的工具=

没有用过,如何用,高手赐教?另外插接件的焊孔和脚连锡,吸锡器去不掉有办法处理吗?

网友T:
楼主过孔忘了设置吧 ,下次记得要设置下赛油,否则要被骂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过孔忘了设置吧 ,下次记得要设置下赛油,否则要被骂 ...

你打板测试要赛油???

万用表表笔放在关键点过孔上,老舒服了,不会滑动!
如果赛油我还要专门引出关键测试点,不是没事找事么?

网友U:
大师要抢饭碗吗

网友V:
0603很好焊了,多练练焊0201,你就发现0603真好焊

网友W:
徐老师能够动手,已经秒掉99.9%的教师啦~~

网友X:
0603以上都很容易焊啊,0402没焊过不知道

网友Y:
一次焊过很多0402,,眼睛都花了

网友Z:
0201、01005岂不是直接崩溃?

网友AA:
原来面试时,说手工焊接最小物料是0402,人家说没有焊过0201封装的不要,不能立马自己上手调试

网友AB:
引用 楼主:
10几个0603电阻焊过后,基本上找到感觉了,两秒钟一个。。。

焊锡丝用有铅的,63%会好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