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时钟设定RG_MCU_SYSPLL1_FBKSEL寄存器

楼主(2019-09-27):
RG_MCU_SYSPLL1_FBKSEL没有封装的驱动函数么?是需要手动设置这个寄存器么?

网友A:
这个寄存器与配置系统时钟相关,与系统时钟相关配置接口已在ac78xx_ckgen.c中实现。用这里面提供的接口一般就能满足需求。该寄存器没有单独封装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