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emo板模拟时序读写AT24C04失败

楼主(2019-09-27):
今晚折腾模拟时序读写24C04老是读出0xff,怎么都不行。
太恶心了。
明天示波器看波形。妈的,不信整不出来。

网友A:
淡定,看看驱动库函数

网友B:
先看看IO模拟的时序对不对吧,在模拟I2C时候,有其他IO在翻转吗?

网友C:
模拟I2C也好,硬件I2C也好,真正能做好的,已经是高手了。
很多人的模拟I2C程序,也许某个器件某个应用场合可以,换一个场合就偶尔出问题,那才致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IO模拟的时序对不对吧,在模拟I2C时候,有其他IO在翻转吗?

没有

网友D:
先看看是不是有中断打断了IO翻转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是不是有中断打断了IO翻转的时序.....

没有中断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IO模拟的时序对不对吧,在模拟I2C时候,有其他IO在翻转吗?

模拟时序移植性是最好的,
我从不用硬件IIC,超过10年了

网友F(2024-08-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我现在用的例程也是读出来全是0xFF

网友G:
说明时序配合还是没有正确,读数据出错。

网友H: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I:
芯片损坏?

网友J:
检查Demo板是否支持AT24C04的特定版本或批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