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 demo板】+硬件I2C读写24C04

楼主(2019-09-27):
今晚搞好了硬件I2C读写24C04,开发环境KEIL。用例程,程序一点没改,立马OK!

代码:
#include "i2c.h"
#include "gpio.h"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 \return u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This sample
**
******************************************************************************/
#define I2C_SLAVEADDR 0xA0
#define READLEN   10
uint8_t u8Senddata[10] = {0x12,0x34,0x77,0x66,0x55,0x44,0x33,0x22,0x11,0x99};
uint8_t u8Recdata[10]={0x00};
uint8_t u8SendLen=0;
uint8_t u8RecvLen=0;
uint8_t Send** = 0,Comm_** = 0;
uint8_t u8recv**=0;
uint8_t u8State = 0;
//主发送函数
en_result_t I2C_MasterWriteData(en_i2c_channel_t enCh,uint8_t u8Addr,uint8_t *pu8Data,uint32_t u32Len);
//主接收函数
en_result_t I2C_MasterReadData(en_i2c_channel_t enCh,uint8_t u8Addr,uint8_t *pu8Data,uint32_t u32Len);
/**
******************************************************************************
** \brief  主机接收函数
**
** \param u8Addr从机内存地址,pu8Data读数据存放缓存,u32Len读数据长度
**
** \retval 读数据是否成功
**
******************************************************************************/
en_result_t I2C_MasterReadData(en_i2c_channel_t enCh,uint8_t u8Addr,uint8_t *pu8Data,uint32_t u32Len)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uint8_t u8i=0,u8State;

    I2C_SetFunc(enCh,I2cStart_En);

        while(1)
        {
                while(0 == I2C_GetIrq(enCh))
        {}
                u8State = I2C_GetState(enCh);
                switch(u8State)
                {
                        case 0x08:
                                I2C_ClearFunc(enCh,I2cStart_En);
                                I2C_WriteByte(enCh,I2C_SLAVEADDR);
                                break;
                        case 0x18:
                                I2C_WriteByte(enCh,u8Addr);
                                break;
                        case 0x28:
                                I2C_SetFunc(enCh,I2cStart_En);
                                break;
                        case 0x10:
                                I2C_ClearFunc(enCh,I2cStart_En);
                                I2C_WriteByte(enCh,I2C_SLAVEADDR|0x01);//从机地址发送OK
                                break;
                        case 0x40:
                                if(u32Len>1)
                                {
                                        I2C_SetFunc(enCh,I2cAck_En);
                                }
                                break;
                        case 0x50:
                                pu8Data[u8i++] = I2C_ReadByte(enCh);
                                if(u8i==u32Len-1)
                                {
                                        I2C_ClearFunc(enCh,I2cAck_En);
                                }
                                break;
                        case 0x58:
                                pu8Data[u8i++] = I2C_ReadByte(enCh);
                                I2C_SetFunc(enCh,I2cStop_En);
                                break;
                        case 0x38:
                                I2C_SetFunc(enCh,I2cStart_En);
                                break;
                        case 0x48:
                                I2C_SetFunc(enCh,I2cStop_En);
                                I2C_SetFunc(enCh,I2cStart_En);
                                break;
                        default:
                                I2C_SetFunc(enCh,I2cStart_En);//其他错误状态,重新发送起始条件
                                break;
                }
                I2C_ClearIrq(enCh);
                if(u8i==u32Len)
                {
                        break;
                }
        }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
******************************************************************************
** \brief  主机发送函数
**
** \param u8Addr从机内存地址,pu8Data写数据,u32Len写数据长度
**
** \retval 写数据是否成功
**
******************************************************************************/
en_result_t I2C_MasterWriteData(en_i2c_channel_t enCh,uint8_t u8Addr,uint8_t *pu8Data,uint32_t u32Len)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uint8_t u8i=0,u8State;
    I2C_SetFunc(enCh,I2cStart_En);
        while(1)
        {
                while(0 == I2C_GetIrq(enCh))
                {;}
                u8State = I2C_GetState(enCh);
                switch(u8State)
                {
                        case 0x08:
                                I2C_ClearFunc(enCh,I2cStart_En);
                                I2C_WriteByte(enCh,I2C_SLAVEADDR);//从设备地址发送
                                break;
                        case 0x18:
                                I2C_WriteByte(enCh,u8Addr);//从设备内存地址发送
                                break;
                        case 0x28:
                                I2C_WriteByte(enCh,pu8Data[u8i++]);
                                break;
                        case 0x20:
                        case 0x38:
                                I2C_SetFunc(enCh,I2cStart_En);
                                break;
                        case 0x30:
                                I2C_SetFunc(enCh,I2cStop_En);
                                break;
                        default:
                                break;
                }
                if(u8i>u32Len)
                {
                        I2C_SetFunc(enCh,I2cStop_En);//此顺序不能调换,出停止条件
                        I2C_ClearIrq(enCh);
                        break;
                }
                I2C_ClearIrq(enCh);
        }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int32_t main(void)
{
    stc_gpio_config_t stcGpioCfg;
    stc_i2c_config_t stcI2cCfg;
    stc_sysctrl_clk_config_t stcCfg;
    DDL_ZERO_STRUCT(stcCfg);
    DDL_ZERO_STRUCT(stcI2cCfg);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I2c1,TRUE);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stcGpioCfg.enOD = GpioOdEnable;
    stcGpioCfg.enPuPd = GpioPu;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11,&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12,&stcGpioCfg);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11,GpioAf3);//SCL
    Gpio_SetAfMode(GpioPortA, GpioPin12,GpioAf3);//SDA

    stcI2cCfg.enFunc = I2cBaud_En;
    stcI2cCfg.u8Tm = 0x04;//100K=(4000000/(8*(4+1))
    stcI2cCfg.pfnI2c1Cb = NULL;
    stcI2cCfg.bTouchNvic = FALSE;
        if(TRUE == stcI2cCfg.bTouchNvic)
        {
                EnableNvic(I2C1_IRQn,IrqLevel3,TRUE);
        }
    I2C_DeInit(I2C1);
    I2C_Init(I2C1,&stcI2cCfg);//初始化模块
    I2C_SetFunc(I2C1,I2cMode_En);//模块使能
    I2C_SetFunc(I2C1,I2cStart_En);//开始信号
        I2C_MasterWriteData(I2C1,0x00,u8Senddata,10);
        delay1ms(100);
        I2C_MasterReadData(I2C1,0x00,u8Recdata,10);
    while(1)
    {
    }
}

效果图:

没想到模拟时序不行,明天搞出来。

网友A:
这是常规I2C使用方式,我们的驱动库里面有这个读写24系列的驱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规I2C使用方式,我们的驱动库里面有这个读写24系列的驱动库

我用的就是那个

网友B:
小哥哥给力

网友C(2019-12-27):
板子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