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gd32时遇到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28):
各位大佬们好,最近在把stm32f303程序移植到gd32f330上,在调试modbus因为gd在连续发送数据时两个字节间多了一个空闲位,所以导致数据发送接收不正常,使用过通过延时手段,但是没有达到效果,想请教各位大佬们,谢谢~

网友A:
MODBUS RTU模式,要求帧与帧之间起码间隔3.5字符的时间,帧内部每个字符的时间间隔小于1.5字符时间。
如果只是多一个bit,肯定不影响的。

可同样的程序在stm可以运行,gd上就数据不对了

网友A:
那只能说明原来的程序有bug,临界状态。或者有其它原因,自己示波器抓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好的 我试下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