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 下载 cannot access memory 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9-09-28):
第一次下载程序正常,第二次就不能下载了, 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错误提示。
但程序还能上电运行,因为LED闪烁。
在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究其原因是系统时钟设置过低,我设置了32k RCL主频 ,然后128
分频了。想试试能不能这样玩。
结果真能这样玩!
时钟P24输出250Hz频率。太低了。这样竟然还能low power run运行,电流1.6uA。我也是服了
华大了!这超低功耗真比PICxxL 纳瓦强。PICxxL 32k LPR while(1)也是8uA。华大6uA。
但是这时不能下载了,串口ISP下载也捣鼓不出来,捣鼓到天明了。去吃了6个包子,一碗豆腐脑。
回来还不甘继续折腾。复位上电是4M主频没错,因为LED闪的快,后转RCL闪的慢,然后瞬间时钟RCL 128分频了,思路一转,
觉得这是128分频太快 干扰了下载时CPU的正常的时钟运行。所以才无法访问存储,cannot access memory。

网上有说ST-LINK能救活的,把STlink SW接线也弄出来了,别的芯片STlink能正常下载,就这颗不行。
觉得芯片还没挂,还有一丝救回来的希望,KEIL软件各种设置一遍,这回真是把KEIL菜单弄熟悉了。

发现Max Clock 这里有5k选项 ,凭直觉我觉得也应该把下载时钟调慢。讲人话就是:反正你慢我也慢,大家都在一个频道,才能沟通。
结果就OK了,下载速度慢的像蜗牛,最后竟然OK了。

回想在32k主频情况下,有多次下载不稳定的现象,才发觉应该把下载时钟调低点。

这颗HC32L110 折腾快一个月了,各种测试,昨晚差点挂,目前还没挂,各IO正常,这片子还可以吧。
也希望后续跟大家分享切磋。

网友A:
正解!
有研究精神,牛。

网友B:
兄弟,不是你这么玩的,首先我们不支持X32K,IRC32K 下的flash 下载, 运行是可以的。flash有明确的application note,不支持RCL,XTL时钟对于flash的program/erase。
flash的program 时间是6uS左右, 32K时钟是31uS左右,32K的时钟是出不了flash program/erase 时序的。虽然看起来也可以program/erase,但是会有program disburb的问题。
对于flash的program/erase操作,还是在高速主频IRCH,XTH 下进行。
另外,mircochip是一个很尊敬的前辈,我也很敬佩他们在flash,MCU做出的技术贡献。

网友B:
只要正常操作,不在IO接10V以上高压,不在Vcap接4V以上,芯片基本不会有事,哪有这么容易坏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正常操作,不在IO接10V以上高压,不在Vcap接4V以上,芯片基本不会有事,哪有这么容易坏的MCU? ...

感谢您的回复 您非常专业,以后还需多多指教。
关于MCU容易损坏的情况有很多 静电,干扰,高频烧IO,IO漏流等很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