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级电压测量

楼主(2019-09-28):
(无正文)

网友A:
微伏级信号不能用直流放大方式,高放大倍数的反馈电阻会有几百k甚至几十M,这个高阻电阻会引入噪声.要用先调制→交流放大→解调方法.
用ICL7650S斩波稳零式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反馈用阻用T型电阻网络,用小电阻等效成高电阻.

基于ICL 7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伏级信号不能用直流放大方式,高放大倍数的反馈电阻会有几百k甚至几十M,这个高阻电阻会引入噪声.要用先调 ...

多谢指教,如果放大电路用高电阻就必须先调制再交流放大再解调;否则就用小电阻等效成高电阻,是这样吧

网友A(点评):
运放反馈碰到高阻用T形网络取代会减小噪声.

楼主:
除了要考虑放大电路的噪声,还有哪些主要的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要考虑放大电路的噪声,还有哪些主要的噪声

电源纹波是大头,长线感应也不可小看.尽量不要用开关电源.用线性稳压器,能独立电池供电最佳.
〓◆ 传感器及其信号调理技术 257页 27.4M 高清书签版 ◆〓

楼主(点评):
感谢指教,我目前用的电源适配器波纹120mv,这对于测量uv级的信号应该远远达不到要求吧,我是否能够设计一个稳压电路抑制波纹,不知道波纹要抑制到何种程度才合适

楼主:
噪声主要集中在0hz到1000hz之间

网友A(点评):
用电池供电,看还没有 ,再逐级排查,找出源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用电池供电,噪声也还是一样大,这是别人做的板子,往深了排查我不太会,请问还有啥简单的方法排查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棑除电源引入,那就得查其他部分了.板子上还有什么东东.先切除单独看运放部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接下来是该排查放大电路了,可否直接在板子上测试呢

网友B:
用锁相放大器

网友C:
瞎扯淡,ICL7650是斩波自稳零运放,工作原理造成其噪音必然会非常大。当然放大直流没办法,别的形式的运放很难做到这么优秀的输入失调电压。但是楼主是在放大交流信号(参加兰州烧饼当天发的另一个帖子),输入失调电压不需要考虑,随便找个垃圾运放都比ICL7650要好得多。

楼主:
感谢指教,和仪表放大器相比,在测量这样的信号上,哪种性能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扯淡,ICL7650是斩波自稳零运放,工作原理造成其噪音必然会非常大。当然放大直流没办法,别的形式的运放 ...

感谢指点,是放大交流信号,不输入信号直接示波器测试板子都有十几uv的噪声

楼主:
软件滤波可否?噪声和信号的频带是一样的

网友D:
你需要一台34420,或一个纳伏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台34420,或一个纳伏放大器.

做板子的人说了使用的运放噪声极低

楼主(点评):
他认为运放已经达到要求,是元器件太多(电感电容等)导致,目前这么大的噪声不可避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板子的人说了使用的运放噪声极低

噪声极低,那是多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板子的人说了使用的运放噪声极低

极低?那是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声极低,那是多低?

LOW NOISE: 50nV/√Hz,这应该能满足要求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LOW NOISE: 50nV/√Hz,这应该能满足要求吧

50nV/√Hz,你是要重新定义超低噪声。我用的仪表运放3 NV/√HZ,还有很低的1Nv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nV/√Hz,你是要重新定义超低噪声。我用的仪表运放3 NV/√HZ,还有很低的1Nv ...

之前没测量过微弱信号,50nV/√Hz的运放1000hz能产生1.6uv噪声是吧,确实不怎么行,前辈是经常处理微弱信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LOW NOISE: 50nV/√Hz,这应该能满足要求吧

你得看0.1-10Hz的那行参数

网友D:
50nV/√Hz的也叫极低噪声?TL061都标42nV/√Hz,OP07都有20nV/√Hz的性能,不知道你那用的是什么运放,建议你用ADA4528试试.
而且你这个是从0Hz-1000Hz,估计你这里面就包含了直流,那么直接用运放就不是很好解决.因为这里面还包括了热电动势的影响.建议你直接用纳伏放大器吧,或者用34420直接带纳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