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器件参数的20PPM有什么用?

楼主(2019-09-28):
有源晶振,无源晶体器件中经常可以看到2个以PPM为单位的参数:
1. frequency tolerance
2. frequency stability

对1.的理解是与标称输出频率的误差,2.不清楚是什么,看上去是保持稳定输出的能力,有谁可以解答下吗?多谢!

网友A:
PPM 百万分之........
1、频率误差  这个是中心频率和标称频率的误差。
2、频率稳定度 你可以理解为频率相对波动范围。
其实细分应该还有好几个呢
包括 频率-温度性能  包括长期频率漂移范围。

网友B:
都是标称晶体输出信号稳定性的指标,估算误差的时候按最大误差来算就可以

网友C:
其实我更在意 频率-温度性能  长期频率漂移范围。

网友D:
1.Frequency tolerance针对不同的晶体频率差异而言
2.Frequency stability针对单个晶体而言

楼主:
如果不是作为精确的绝对时间的时基,频率误差这个参数好像不太敏感,除非是精确定时1ms这种应用。

楼主:
对于那些不需要精确定时绝对时间的应用(比如精确定时1ms),1.中的频率误差是否不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