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下带通滤波器的作用

楼主(2019-09-28):
用multisim搭建的仿真电路,输入是一个方波,输出怎么是一个类似脉冲的波形, 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话带通滤波器只对跳变沿有作用是吧

网友A:
差不多吧,看看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和Q值?看看输入信号的频率
有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B:
方波信号就不建议用运放这么滤波了,用比较器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看看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和Q值?看看输入信号的频率
有可能是正常的 ...

那带通滤波器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可以把波形上的某一段频率波形滤掉是吧,

指的是弦波

网友C:
将矩形波频谱表示前后沿的频率成分滤出来,得到象微分一样的脉冲。

网友D:
根据傅立叶变换原理, 方波有很多高频成分,  你的通带可能比方波频率高得多, 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网友E:
所谓带通,就是指通频带内的频率可以正常输出,而通频带外的频率将被衰减。
你通入方波,因为方波其实是由一系列基频+高次谐波组成,所以,方波经过带通滤波器,输出的波形肯定产生畸变,至于畸变的程度和样子,则根据方波的基频,以及带通滤波器带宽等有各种不同的表现。
如果你将带通滤波器的通频带设置为1个倍频,你再输入基频等于该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的方波,则你就可以看到接近正弦波的输出,注意这里只是接近,而不是等于,因为带通,衰减的程度是有限的,3次谐波、5次谐波还是能有一定比例输出,所以输出结果只是有点像正弦波,而不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信号就不建议用运放这么滤波了,用比较器效果更好

抄板的电路,不敢轻易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傅立叶变换原理, 方波有很多高频成分,  你的通带可能比方波频率高得多, 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

哦哦,你这么提起傅里叶变换我想起来了,所有的波形都可以由正弦或者余弦波构成,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方波边沿的部分是可以通过带通滤波器的正弦波频率,方波平稳的地方是不能够通过带通滤波器的正弦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带通,就是指通频带内的频率可以正常输出,而通频带外的频率将被衰减。
你通入方波,因为方波其实是由 ...

哦哦,你这么说好像有点理解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方波边沿的部分是可以通过带通滤波器的正弦波频率,方波平稳的地方是不能够通过带通滤波器的正弦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看楼主是乱取值,不然就是Q值设的很小。才会C1与C2太悬殊,C2太小值只滤掉高次谐波,剩下信号 ...

这个取值我也不太清楚是怎么计算的,是抄板抄出来的

网友G:
你的信号频率太低,只有边沿可以通过。。。。

网友H:
你把C1,C2取值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I:
你吧C2也取值10nF看看?我做这种带通都是去相同的电容值。

网友J(2024-12-31):
引用 楼主:
抄板的电路,不敢轻易改动

他说的对,带通滤波器指的是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