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使用flashburn4.6烧录至flash需要.fbtc文件,请问有人有吗

楼主(2019-09-28):
dm6437使用flashburn4.6烧录至flash需要.fbtc文件,请问有人有吗,或者知道该怎么生成吗?谢谢!

网友A:
感觉是个 FLASH 的编程配置文件, 应该是开发系统或者工具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个 FLASH 的编程配置文件, 应该是开发系统或者工具提供的

请问你知道怎么用ccs v5烧录工程至flash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怎么用ccs v5烧录工程至flash吗?

CCS直接不能烧写到外扩flash的   只能烧写到内部ROM中

网友B:
如果是自己外扩的flash   应该编写一个擦除 烧写flash的工程  然后将.dat导入写到flash

网友B:
网上找找DM642的相关烧写吧  参考例程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直接不能烧写到外扩flash的   只能烧写到内部ROM中

那请问具体该怎么烧写程序到FLASH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外扩的flash   应该编写一个擦除 烧写flash的工程  然后将.dat导入写到flash ...

请问具体该怎么写呢?有例程和具体操作过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