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带输入的上拉下拉电阻吗

楼主(2019-09-28):
新唐单片机带输入的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吗

楼主:
以前用单片机,有的是带上下拉电阻的。貌似现在的单片机都不需要这个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单片机,有的是带上下拉电阻的。貌似现在的单片机都不需要这个了吧 ...

像新唐1T51的,准双向模式其实就是输入上拉模式,但是没有下拉。
32位机,像ST典型的GPIO可以配置为悬浮、上拉、下拉等模式。而新唐的M0519,却采用和1T51相同的准双向模式就等于上拉,所以输入时候,可以配置为悬浮和上拉,没有下拉。
更多的新唐芯片,是不是一样没有仔细看,需要自己去参考官方的技术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新唐1T51的,准双向模式其实就是输入上拉模式,但是没有下拉。
32位机,像ST典型的GPIO可以配置为悬浮 ...

多谢总结。

网友:
根据需要了,看你做什么应用。

网友:
现在的输入其实不用上拉下拉。输入的话就行了,你连接GND,就是0,不连接GND就是1

网友B:
根据需要定了,现在不用上拉也可以判断你输入高低电平。

网友C:
根据需要配置。

网友D:
根据需要配置,不一定都非要单片机带,带的不一定大小符合自己的要求,你又去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