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示波器汽车电子维修使用操作

楼主(2019-09-28):
示波器汽车电子维修使用操作
1.注意事项
①测试点火高压线时,必须使用专用的电容探头,不能将示波器探头直接接入点火次级电路。
②使用汽车示波器时,注意远离热源,例如排气管,催化器等,温度过高会损坏仪器。
③汽车示波器在测试时要注意测试线尽量离开风扇叶片、皮带等转动部件, 是风扇叶片绞切测线时的波形。
④测试时确认发动机盖的液压支撑是好的,防止发动机盖自动下降时伤及头部或损坏汽车示波器。
⑤路试中,不要将汽车示波器放在仪表台上方,最好是拿在手中测试。
2.信号频率和时基选择
时基/频率表的用途是帮助根据信号频率来选择时基或判断显示波形的频率。 时基/频率表的使用方法:可以通过计算屏幕显示波形的循环次数(1-5)的方法用汽车示波器去判定信号频率,表内左侧第一列为确定的频率数,其他列为当前时基数。
3.示波器设置要领
用示波器测试一个未知的信号时,如何设置示波器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本部分说明用汽车示波器去捕捉波形时,设置示波器的基本方法,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并掌握示波器设置的要领。
根据信号频率确定时基设定值。
1)设置项目
为了显示一个波形,必须时要对示波器做如下设定:
①电压比例;
②时基;
③触发电平(也可以将触发模式置于"自动"档);
④耦合方式(AC交流、DC直流或GND接地)。
a.直流(DC)耦合方式。
b.交流(AC)耦合方式:此方式能过滤信号中的直流部分,只显示交流分量,常用于两线变磁阴磁电式传感器信号的波形观察,以及信号中的噪音和发电机漪涟电压(二极管)或其它较少的例子中的观察。
c.接地GND方式:此方式用于判定接地位置或0V电压水平或显示示波器0V电压参考点。
2)设置要领
①当用自动设置功能(AUTORANGE)能够看清楚显示的波形时,可以用手动设置(MANUAL)来进一步微调。
②如果显示屏上仍不能看清晰的波形,可以根据推断,假设电压比例和触发电平,暂且先不设定时基。
③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信号电压,并根据测出的电压来设置电压档比例。 ④将触发电平设定在信号电压的一半以上,在设定电压比例和触发电平后,唯一未设定的就是时基了。
⑤这时手动设定时基,大多数信号应在1毫秒到1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