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icity + keil 9.0编译有的代码超过1K就不执行了?

楼主(2019-09-28):
KEIL 9.0是有**的,编译的时候也没提示有代码长度限制。把代码弄成999个字节,就能执行。加长100个NOP操作,超过1K就不执行了。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啊?愁死了

楼主:
难道用keil 9.0开发EFM8UB1不行么?

网友A:
一般还是用官网自己的开发环境,或者推荐的开发环境,兼容性更好

网友:
没有**,有代码长度限制?

网友B:
单片机不执行?还是keill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