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工程师,这是哪家公司生产的板子

楼主(2019-09-28):
请教一下各位工程师,这是哪家公司生产的板子,我要配一个外部开关,这板子在哪里看型号?两面都找了就是没有型号标识

网友A:
山寨货,你在哪儿买的,哪儿生产的。

网友A:
这种一般淘宝卖的。

网友B:
商家一般会有线路图的,先到淘宝搜索一下PIC-DIP40,看看能否找到相同的商品。

网友C:
不需要了解那家生产的板子。板子上的2排插针标注的很详细,和单片机的端口一一对应,需要了直接连线就行了。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板子很老了

网友E:
哥们 这个一看就是淘宝的板子直接放到产品上了吧~~~  你找这种板子还不如直接自己画一个

网友F:
呵呵,这玩意儿,线路图不用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几个LED,肯定是用了什么接口,那不是印刷了?按照下面的走线,看看跟谁连着的。实在不知道,就那么多口,你编程一个一个试试。还有按键也是,其实可以看PCB的走线。

网友F:
楼主慢慢摸索很快就弄清楚了。

网友G:
你看一看一下好奇板Curio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