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的MCC哪里下

楼主(2019-09-28):
望各位PIC大神给个地址我下MCC 下了Mplab程序都不会写 !!

网友A:
看我发的总结,里面有怎么安装MCC,怎么用MCC

网友B:
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code-configurator

网友C:
也可以在MPLAB X IDE的“工具”菜单里在线安装MCC的。

网友D:
软件里安装插件。

网友E:
会用这个MCC了吗

网友F:
当然是在X IDE下面装最方便了..如果你不能上网的话, 就得单独下载了.

然后找到, MCC就可以了.

网友G:
看大佬们发的教程啊。

网友D:
需要注册给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