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0V起调的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19-09-28):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模块没看到过  一般都输出0.6V左右

网友B:
比如最低0.6V的,加个负0.6V就可以0V起调了

网友C(点评):
以前做过,用负电压,把参考低接负电压,就可以零伏起调了

网友D:
反馈部分加个运放,一般要加基准电压或DA提供可调的电压

网友E:
只是开关电源自身那是没可能的,数学关系上就不可能,只要会一元一次方程就知道。
外围加电路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F:
反馈进行调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