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 GD32VF103 调试慢?试试 RV-LINK!

楼主(2019-09-28):
https://gitee.com/zoomdy/RV-LINK

RV-LINK:用 RISC-V 开发板实现的 RISC-V 仿真器。
RV-LINK 的目标是做 RISC-V 仿真器,但是 RV-LINK 项目并不包含硬件,RV-LINK 为现有的 RISC-V 开发板编写固件,烧录了 RV-LINK 固件的开发板可以做为仿真器使用。
与其它仿真器不同的是:RV-LINK 通过 USB 串口直接与 GDB 交互,不需要 OpenOCD 之类的中介。
可以作为仿真器的开发板有:
Longan Nano,淘宝有售
GD32VF103C-START,淘宝有售
RV-LINK 可以调试的 RISC-V MCU:
GD32VF103 系列

RV-LINK 的使用
将 Longan Nano 开发板变成 RISC-V 仿真器
将 GD32VF103C-START 开发板变成 RISCV-V 仿真器
GDB 使用 RV-LINK 仿真器调试 RISC-V 程序
Eclipse 使用 RV-LINK 调试 RISC-V 程序
NucleiStudio 使用 RV-LINK 调试 RISC-V 程序

网友A:
不错不错

刚看了一下,给LonganNano下载固件好像只有windows的方法?

我去他们的官网看了,好像也全是windows工具

要是有mac的方法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刚看了一下,给LonganNano下载固件好像只有windows的方法?

买不起苹果,不知道mac上可不可以,但是在linux上可以用dfu下载,我在b站上有一段视频讲了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不起苹果,不知道mac上可不可以,但是在linux上可以用dfu下载,我在b站上有一段视频讲了这个 ...

给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C(点评):
链接在哪?

网友C(2019-10-31):
还可以这样。。。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D(2021-04-02):
NucleiStudio 使用 RV-LINK 调试 RISC-V 程序报错: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exec-run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Don't know how to run.  Try "help target".
楼主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ucleiStudio 使用 RV-LINK 调试 RISC-V 程序报错: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 ...

GD32一直都是我喜欢的产品,本人有几款项目也是用的GD32,但是RISC_V版本的GD32VF103实在不好用,倒不是芯片的问题,而是IDE太烂,仿真也慢的一B,后来直接放弃了,选择沁恒的CH32V103,对应的IDE真正傻瓜式,基本不要配置什么东东,仿真速度也很快。建议可以选择这个芯片玩玩。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572-1-1.html

网友D(点评):
感谢回复,沁恒的我也了解过,我玩沁恒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