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驱动舵机?

楼主:
有人会吗,想学一下,网上有的说是用的PWM控制的

楼主(2019-09-28):
舵机的伺服系统由可变宽度的脉冲来进行控制,控制线是用来传送脉冲的。脉冲的参数有最小值,最大值,和频率。一般而言,舵机的基准信号都是周期为20ms,宽度为1.5ms。这个基准信号定义的位置为中间位置。舵机有最大转动角度,中间位置的定义就是从这个位置到最大角度与最小角度的量完全一样。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同舵机的最大转动角度可能不相同,但是其中间位置的脉冲宽度是一定的,那就是1.5ms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设置到某个角度后,我停止发送脉冲了,会是什么下场?会转回来吗

楼主:
还是停止不动?

楼主:
所以需要实际测测看了。
理论上是检测高电平的时间确定转角

楼主:
为了保证周期是正确的,因此要测出了转最大一周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控制脉冲的低电平持续20毫秒。每经过20毫秒(50次每秒),就要再次跳变为高电平,否则舵机就可能**,难以保持稳定。
想要稳定就要一直输出占空比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