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能不能通过usb接口与其他嵌入式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9-09-29):
如题,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做车载电子,想把车载电子跟手机通过有线连接起来,进行数据交换。
请大神指导

网友:
可以的,看你时usb主机还是从机,手机是主机的情况下,从设备可以通过hid呀之类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也可以通过msc当移动U盘用,看应用情况,也可以做点到点通讯

网友A:
只要你的车载设备USB支持OTG即可

网友B:
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通过蓝牙交换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