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月晒板卡】+ 评测小结(1)

楼主(2019-09-29):
    从收到评估板到评估板跑起来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其间掉进了IDE版本的坑里,浪费了几天的时间,为了让大家也避免掉坑,有必要在此做个小结。本次小结只讲客观原因,如果厂家能够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改进,那就让我喜出望外了。
    首先要说硬件手册和使用说明的问题。我不熟悉英文,在硬件手册和使用说明文档中没有找到有关MPLAB X IDE版本的表述,而恰恰就是这个问题让我折腾了几天。我之前使用过v5.20的版本,所以自然就以这个版本为开发平台,但在编译过程中发现程序的代码行首有提示信息(见下图),提示有未解析的包含文件。

    追根溯源,发现是找不到要包含的头文件:

    这些要包含的头文件都是用尖括号的,应该是系统自带的头文件,我整理了一下,在我建立的项目里共有五个此类文件找不到(见下图),我意识到很可能是IDE的版本问题。

    我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驱动LED的项目,试图用下面文件夹中的头文件代用,但没有获得成功。

    其次要吐槽的是IDE的更新升级问题,在“帮助——检查更新”选项中只有插件的更新,而没有IDE的更新提示(参见下图),到官网以MPLAB X IDE进行搜索却毫无结果,为了找v5.25版的IDE,最后还是通过麦小播版主的置顶贴“使用MCC学习PIC单片机系列”中的链接才下载到。

    然后要说的是IDE的缺陷,明明代码行都有提示找不到包含文件,却能够编译成功(参见下图),这很容易误导用户。这样编译出来的程序下载到板上能正常使用么?既然不能正常使用就应该给出提示,不应该给出“编译已成功”的信息。

    不过从测试的过程看,MCC生成代码还是很方便的,大幅度地减轻了用户编写代码负担,通过宏定义可以方便地操控IO。

网友A:
楼主真棒,终于迈进一大步。

网友A:
多多分享啊,看你都打板子了,要多高点贴粗了

楼主:
谢谢鼓励!点灯仅仅是起步,后续仍在继续测试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

网友A:
继续调教其他外设

网友B:
这个贴子可以帮助我以后使用的时候避免同样的问题,Thx

网友C:
非常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