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开发发动机负载研究

楼主(2019-09-29):
由于最近在搞点火系统、发动机负载测试,想咨询一下有做过这种方案的朋友没有?

楼主: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方案,关于里面有一些细节不清楚。希望有人可以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ECU处理遍布于车身的传感器(例如空气流量传感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氧传感器,曲轴位置传感器,凸轮轴相位传感器等)传回的实时的工况信息,并
将这些信息与固化在ECU存储模块中的数据进行比对,计算出相应的喷油量,
点火角度等。电喷发动机的好处在于,根据检测到的工况,ECU可以精确的控
制发动机的喷油脉宽、喷油提前角、点火蓄能时长、点火提前角等,从而达到更
精确、更合理的燃烧,更低、更环保的排放。可见ECU及所控制的喷油器、点
火器在发动机的正常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楼主:
    在模拟发动机工况的实验中,曲轴、凸轮轴信号可以由信号源产生,并且信
号的幅值、频率、相位均可调节。而ECU发出的喷油和点火信号是根据曲轴、
凸轮轴信号的频率、幅值、相位等信息所计算出来的,这些信号的精确与否对于
想要在各种工况下得到高扭矩、高燃烧效率的发动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通常来
讲,利用真实的喷油器、点火线圈来充当ECU负载,首先,由于这些部件没有
处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他们的物理特性会产生一些变化,并且这些变化是不能
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的,这对ECU控制信号的测量与标定来讲是不允许的;其
次,选用真实负载对于控制成本来讲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利用模拟的负载,来代
替真实负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点火线圈是工作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的,然
而如果我们将点火线圈拿至室外工作时,由于工作温度的变化会导致流经点火线
圈的电流会发生改变,当这些信号反馈回ECU后,ECU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从
而导致实验失败。

楼主:
    “天然气发动机模拟负载箱”利用电感来模拟喷油器、点火线圈中的电感情
况,以驱动信号波形近似为依据,通过调节电感间的气隙、匝数来实现模拟负载
与真实负载间工作状态的近似,从而使ECU能够正常的工作。在实际工作的过
程中,本模拟负载箱还同时负责检测ECU的工作情况,通过对ECU驱动电流
的分析、计算,并且与ECU下发的正确数据进行比较处理,做出相应判断,用
以辅助ECU设计人员,并可以通过上位机及前面板显示模块告知开发人员ECU
的实时驱动信号的具体数据和发生错误的故障点。

楼主:
    本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为ECU提供模拟负载及真实负载,并负责检测模拟负
载的驱动情况。其中模拟负载又分为6路模拟喷油器、6路模拟点火线圈,模拟
真车部件,实现ECU驱动信号的检测、执行、反馈;真实负载为节气门传感器,
氧传感器,提供ECU正常工作所需的信号。模拟喷油器的设计参数考虑为:喷
油器本身为开路磁路,衔铁在ECU驱动信号作用下进行动作时,其磁路发生变
化,且工作时有燃油流过,对其有一定的冷却作用。若采用真实喷油器,那么在
不通油的情况下,喷油器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且有喷嘴衔铁动作会造成能量的损
耗;设计目标为在ECU驱动下,电流上升曲线与真实负载保持一直,电流上升
的过渡时间与真实负载保持一致。图2.1为800rpm下真实喷油器内的ECU驱
动信号。

楼主:
模拟点火线圈的设计参数考虑为:点火线圈工作在电流的逆程由于楞即次定律作用,在线圈突然断电后,引发线圈内产生高压,致使火花塞间隙间的空气击穿、打火形成弧光放电,其中一部分能量损耗以放电形式出现;设计目的为在ECU驱动下上升阶段电流上升曲线尽量与真实负载保持一致,电流上升过渡时间尽量一致。在电流逆程,通过二极管对电阻放电,模拟打火放电的能量损耗。其中选用电阻的阻值和电流衰减时间与放电电流在电感上的功率分配有关。图2.2为800rpm下点火线圈内的ECU驱动信号。

楼主:
    本模拟负载箱还同时负责检测各种工况下ECU的驱动信号情况,主要检测
对象为喷油脉宽、喷油提前角、点火蓄能时间、点火提前角、负载电压,并通过
前显示面板、上位机显示负载工作情况,实时向上位机发送负载的各项数据,其
中包括负载的工作情况、具体测量结果的数据值,并且可以通过与ECU下发的
CAN数据包进行比对,来判断ECU下发命令的正确性。

楼主:
模拟负载模块:包括6路模拟喷油器,6路模拟点火线圈,及相应的驱动
信号检测电路;负责执行ECU的下行驱动信号。
2.显示模块:包括前面板数码管及LED指示灯,负责显示负载的驱动情况,
  可查看点火蓄能时间、点火提前角,喷油脉宽、喷油提前角,以及负载驱
  动电压。
3.控制模块:包括系统CPU及外围电路,负责对接收到的驱动信号进行分
  析,处理,比对,判断。
4.通信模块:包括前面板上的CAN通信模块,及CPU部分的通信模块,
  负责与信号源及上位机进行数据通信。
5.电源模块:包括开关电源,位于前面板的电位器,负责整个模拟负载系统、
  ECU系统的工作电压。

楼主:
    点火线圈的初级线圈一端接到负载驱动电压(24V),在ECU驱动信号到达之
前,ECU驱动管脚一直保持高压状态(24V)。驱动信号到达时,ECU驱动端变
为低电平,此时初级线圈将电能转化为磁能,大约经过3mS后ECU驱动端恢
复到高电平,相当于初级线圈关断,此时由于自感、互感现象,在次级线圈产生
点火所需的高压,同时,在初级线圈一端的高电平与自感电压叠加产生尖峰脉冲。
经过初级线圈一端的泄放电路泄放后,电压恢复到24V状态。

楼主:
请问一下 这里测电流的原理 哪位可以描述一下?

楼主:
    82C250为常用的CAN收发器,抗干扰能力很强,内置限流电路具有保护总
线的功能。R8为斜率控制电阻,当R8上的电压大于0.75VCC时,82C250芯
片进入低功耗待机状态;当R8上的电压小于0.3VCC时,82C250进入高速
通信状态;当R8上的电压在0.4VCC至0.6VCC之间时,82C250进入CAN
总线输出脉冲上升、下降沿的斜率控制通信状态,其斜率大小与R8中流过的电
流成正比。R10为终端电阻,主要的作用是当传输线比较长时,可以吸收网络上
的反射波,进而增强信号强度17。而6N137是一款用于单通道的高速光祸合器,
转换速率较快,在本文中由于CAN的通信速率较小(500bps),出于对于电源选
取方便等原因,所以光祸在驱动电压的加载上选择了5V供电,在此种情况下的
转换速率可以满足通信的要求。经过测试,采用光祸隔离电路在抗干扰的能力上
有了很大的提高。

楼主:
    ECU及模拟负载供电电源采用450 W/32V可调直流稳压开关电源向其提供
24V的工作电压。开关电源设置在负载箱内部,前文中提及到的前面板负责显示
的即为此电压,并可通过位于前面板上的电位器调节电压高低。电源电压可通过
内部CAN总线传出。(输出低于8V时,负载箱面板显示通讯工作不能正常进
行)。由于负载箱内的模拟负载是由电感构成的,且EC U内部采用PWM或脉
冲来驱动负载,而电感不允许直流长时间通电。所以当ECU驱动端短路时会因
电流过大烧毁电感,鉴于这种情况在模拟负载箱内设置了负载保护机制,利用
S丁M32的}O口作为检测端口,当检测到驱动脉冲的脉宽超过设定范围时,内部
程序将控制负载供电继电器断开从而保护负载。

楼主:
    所谓的自动模式实际为三组固定的工况,即发动机转速信号分别在:
500rpm, 1000rpm, 2300rpm三种状态下循环改变,发动机所需的模拟量、开
关量则在五种模式下随机选取,以3S作为时间片(丁),持续状态维持3S、过度
状态维持3S。动作稳定后等到500ms接收ECU报文,与设定动作比较,每个
台阶检测到两次错误(或三次正确)认为ECU错误(或正确),每个大循环向
上位机报一次状态。负载箱单元以曲轴爆震单元的同步报文作为同步信号,接收
到曲轴爆震单元的同步报文3S后开始数据检测,过渡状态不做检测。在模拟负
载检测模块接收到自动模式的CAN报文(报文ID为0x11 X, X为各个负载箱的
编号,下同)后,会进入事先设定好的自动状态,此状态只针对CAN模块而言。
在进入自动模式后,CAN过滤器会自动过滤出CAN总线上ECU下发的数据包,
在过滤出有效数据值后,分别将他们与测定值进行比对、判定,并将结果(结果
有三种状态,a.对b.错c.保护)组装成CAN报文发送至CAN总线,供上位机使
用。以下为模拟负载箱发送的CAN报文。

楼主:
主要介绍了天然气发动机的模拟负载箱部分,发动机ECU在得到诸如
车辆曲轴、凸轮轴转速信号,车速信号,节气门位置等信号后,会根据这些工况
计算出相应的量来控制发动机的喷油、点火系统。由于在真实负载中其内部结构
均可类似成电感线圈,所以本负载箱采用带气隙的电感来模拟真实负载。为了达
到与真实负载相近似的波形,需要调节电感间的气隙以达到目的。同时,在硬件
部分还添加了驱动电流的检测部分,通过ACS712霍尔式电流传感器来测量负
载驱动电流,得到待测电流后,经过7407进行电平的平移、翻转,最后由比较
器输入主控CPU进行测量。与此同时,主控CPU会截获内部CAN总线上ECU
下发的关于正确数值的报文,进行转换、比较后,将结果通过CAN总线发往上
位机显示。模拟负载箱配置的前面板也具有显示负载驱动情况的功能,由于采用
了集中显示控制、降低成本的方案,用户需要通过按键来选择需要查看的项目。
在 ECU耐久实验中,用户还可通过上位机发送指令,使系统进入自动模式,系
统将自动在既定的三个工况中循环运转,一旦发生错误,系统会在上位机方面显
示出来以告知用户。经过与一汽技术中心自主研发的ECU进行联机调试后证明,
本模拟负载系统是可以胜任发动机ECU的测试工作的,

楼主:
看来使用STM32 设计关于发动机、汽车周边的还真不少!

楼主:
尤其是CAN接口的OBDII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