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 起毛起球测试仪有几种

楼主(2019-09-29):
  国内的纺织品起毛起球测试仪器主要分为: 起球箱起球仪 、马丁代尔起球仪 、圆轨迹起球仪、乱翻式起毛球测试仪、圆轨迹法起毛起球仪、ICI钉锤式勾丝性测试仪6种,下面,上海千实就为大家一一说明。

  1.起球箱起球仪:

  符合标准:BS 5811/8479,IWSTM 152,NEXT 19,M&S P18/P18A/P18B/P21A,GB/T 4802.3,BS EN ISO 12945.1

  适用范围:用于正常磨损而产生的起球或勾丝现象,配有独特的控制器,可选标准及其它多种测试转速进行测试,同时配有可编程的30rpm反转系统。

  技术参数:

  1.可配有4个起球箱;

  2.具有正反转功能;

  3.转速:20, 30, 40, 45, 50, 60, 65, 70 rpm可任意选择;

  4.液晶屏显示所有测试参数;

  5.配有实验结束报警功能;

  6.密封性好;

  7.马达保护功能:如有外力阻挡,能自动停机,并报警。

  2.马丁代尔起球仪:

  符合标准:ASTM D4970,ISO 12945.2,GB/T 4802.2/13775/21196.1/21196.2,ASTM D4966,ISO 12947,FZ/T 20020,BS 3424-24/5690,ISO 12947.1/12947.2,M&S P17/P19/P19C,NEXT 18/18a/18b,ISO 5470-2,IWTO 40,JIS L1096 8.17.5 Method E,Woolmark TM 112/196,BS EN 388/530/13770,ISO 20344

  适用范围:

  可检测各种植物的耐磨性及起球性能。在一定的压力下,试样和指定的磨料进行持续换向摩擦,和标准参数对比进行磨损和起球程度评价。触摸屏控制,配备功能全面的编程器,可预编程批次及总计数,单独设置每个测试头的计数;可选择包括标准速度在内的4个速度。

  技术参数:

  1.工位数:9工位;

  2.计数范围:0~999999次

  3.最大动程:横向 60.5±0.5mm,纵向24±0.5mm

  4.加压物质量:

  a.夹持器:200±1g

  b.衣料试样重锤:395±2g

  c.家具装饰品试样重锤:594±2g

  d.不锈钢蝶片:260±1g

  5.磨块有效摩擦直径:

  A型 200g(1.96N)摩擦头(9kPa)¢28.8 -0.084mm

  B型 155g(1.52N)摩擦头(12kPa)¢90 -0.10mm

  6.夹持器与磨台相对运动速度:20-70r/min(可调)

  7.装样压锤质量:2385±10g

  3.圆轨迹起球仪:

  符合标准:GB/T 4802.1 JIG 040

  适用标准:本仪器用于测试毛织物、化纤纯棉、混纺、针织、机织物的起毛气球状况,以鉴别产品质量和工艺效果。测试时织物与尼龙刷及磨料摩擦,或者仅在调湿状态下和磨料摩擦。

  技术特点:

  1.磨头与磨台平面接触间隙 ≤0.2mm

  2.磨头与磨台平行度 ≤0.3mm

  3.磨头与磨台相对运动轨迹 40±1mm

  4.尼龙刷面平齐,其高度差<0.5mm

  5.磨台往复速度 60±1次/min

  6.磨头重量 490cN±1%

  7.大重锤重量 290cN±1%

  8.小重锤重量 100cN±1%

  9.次数选择 1~9999

  10.满足标准测试要求

  4、乱翻式起毛球测试仪:

  符合标准:

  ASTM D3512,GB/T 4802.4,ISO 12945.3,JIS L1076-D

  适用范围:

  用于检测织物的起毛起球性能。将105mm×105mm的样品分别放入测试箱中,在叶轮的旋转作用下,置物盒软木衬壁持续随机摩擦,将定时器设置到规定时间,到达设定时间后声响报警,提示试验结束。测试时测试室内会注入压缩空气,以增强翻转,气压可调。

  技术参数:

  1.样品测试室:4个;

  2.每个测试室配有旋转的不锈钢叶片;

  3.配备测试室要求密封性好;

  4.配备数字式电子计数器;

  5.配有实验终了报警装置;

  6.配有压力表及记时器。

  7.滚筒规格:146×152mm

  8.软木衬规格:452×146×1.5mm(L×W×H)

  9.搅棒规格:L=121mm

  10.转速:1200r/min

  11.压缩空气:0.014-0.021MPa

  5、圆轨迹法起毛起球仪:

  符合标准:

  GB/T 4802.1 JIG 040

  适用标准:

  本仪器用于测试毛织物、化纤纯棉、混纺、针织、机织物的起毛气球状况,以鉴别产品质量和工艺效果。测试时织物与尼龙刷及磨料摩擦,或者仅在调湿状态下和磨料摩擦。

  技术特点:

  1.磨头与磨台平面接触间隙 ≤0.2mm

  2.磨头与磨台平行度 ≤0.3mm

  3.磨头与磨台相对运动轨迹 40±1mm

  4.尼龙刷面平齐,其高度差<0.5mm

  5.磨台往复速度 60±1次/min

  6.磨头重量 490cN±1%

  7.大重锤重量 290cN±1%

  8.小重锤重量 100cN±1%

  9.次数选择 1~9999

  10.满足标准测试要求

  6、ICI钉锤式勾丝性测试仪:

  符合标准:

  ASTM D3939,GB/T 11047,JIS L1058

  适用范围:

  ICI钉锤式勾丝性测试仪适用于检测外衣类针织物和机织物及其它易勾丝的织物,特别适用于化纤长丝及其变形纱织物的勾丝性能。可快速检测织物在正常穿着条件下产生勾丝现象的难易程度(即将纱线从织物中钩出)。

  产品详细:

  本仪器配有观测箱及不同织物结构的对比图样卡。配有4个测试辊(套上待测织物),钉锤球为碳化钨头,并由预定的电子计数器控制。

  技术参数:

  1. 试验片尺寸:220mm×330mm;

  2. 转筒直径:82mm;

  3. 转筒长度:210mm;

  4. 钉锤球:碳化钨头;

  5. 钉锤直径:31.8 mm;

  6. 钉锤重量:135g;

  7. 钉锤突出长度:9.5 mm;

  8. 钉锤植针数:11根钨针;

  9. 钉针外露:10mm;

  10. 尖端半径:R0.13mm;

  11. 导杆工作宽度:125mm;

  12. 钉锤与导杆间距离:45mm;

  13. 测试工位:4工位;

  14. 测试速度:60rpm;

  15. 外形尺寸:1007×508×405mm(40×20×16英寸)(L×W×H);

  16. 重量:约90kg;

  17. 电源:1∮,AC220V,50Hz,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