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 92F8003 STOP 时节省消耗 需要关注哪些部分?

楼主(2019-09-29):
ST, top, vr, BLE, hz
   测试程序。 使用 BTM 一秒唤醒一次,上电复位没有开 WDT、ADC、PWM、Timer、SPI 等,主时钟为内部16MHz,串口9600通信结束后进入 STOP      4.2V Vcc,芯片配置(WDT Disable, SysClock Fosc/1, LVR 3.7V, IAP EEPROM only, EnPLL Disable, P1.7 Normal, Vref Vdd, Ext cyr Higher than12MHz),外围电路均关闭。   目前STOP状态时电流350uA, 大家帮忙看看,可能哪些还没有处理好。

网友A:
未使用的IO,以及悬空IO,或封装未引出的IO,都要设为强推挽输出模式。你可以把所有IO都设为强推挽输出,测STOP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使用的IO,以及悬空IO,或封装未引出的IO,都要设为强推挽输出模式。你可以把所有IO都设为强推挽输出,测 ...

谢谢。有效果,降到270uA了,我这边再找找原因

楼主:
   找到主要原因了。我的一个受控频率源,关闭时消耗215uA(想省一毛钱,用反相器加二极管电阻 拼凑 双输入与非门导致,有速度要求,电流降不下去,教训!),DCDC电源没有输入时,输出侧会消耗45uA,电池测量消耗另外6uA

找到解决办法了:不控制频率源,直接关闭它的电源就Ok,拆元件、割线、飞线 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