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延迟处理疑问

楼主(2019-09-29):
对CLK_25M延时处理,请问clk2什么作用?

reg clk1,clk2;
always@(posedge clk_100m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clk1 <= 1'd0;
            clk2 <= 1'd0;
        end
    else
        {clk2,clk1} <= {clk1,clk_25m};

wire clk_a = (clk_25m & clk1);

网友A:
clk2比clk1慢了一个clk_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2比clk1慢了一个clk_100m

对,但是我们所需的clk_a,中间的clk2什么用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但是我们所需的clk_a,中间的clk2什么用途呢

确实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