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揭露忽悠】 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楼主(2019-09-29):
  在本版面曾有这样一个帖子:

            图(01)
  在那帖的2楼,说“自从法拉第以来,直到今天,人们一直认为磁力线是闭合的!”但是“这句话实际上是错的”。

            图(02)
  这倒也罢了。虽然至少从库仑那时人们就在寻找单个磁极,迄今二百几十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找到,今后能够找到单个磁极的可能性估计相当小。但从逻辑上,没有找到并不能否定其存在。
  但是在那帖的7楼,这个“只是充分条件,并非严格的必要条件”的说法就是在忽悠了。见下图。

            图(03)
  所以,在那帖的26楼,网友renxiaolin提出了质疑:

            图(04)
  对网友renxiaolin提出的质疑,是这样回复的:

            图(05)
  现在我们就来证明:磁力线闭合,既是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任何闭合曲面的通量为零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参见图(06)。假定存在一条磁力线不闭合,那么该磁力线必定存在“头”和“尾”,记“头”那一点为M,“尾”那一点为N。

            图(06)  假定存在不闭合的磁力线
  既然M和N是两个点,那么我们总可以作一个封闭曲面S,仅包围点M而不包围点N,如图(06)所示。
  注意:S可不是一张纸片,也不是一个塑料口袋的形状,S是一个封闭曲面。
  那么,什么样的曲面才是一个封闭曲面?
  直观但不严格地说,如果我们在封闭曲面里面装入水或者空气之类的流体,这些流体不穿过曲面就不能到达曲面之外。例如图(07)那四个肥皂泡就是四个封闭曲面。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封闭曲面,但目前我们只讨论最简单的情况。

            图(07) 四个肥皂泡
  我们回到图(06),把闭合曲面S想像为一个肥皂泡似的东西。显然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图(06)中闭合曲面S的通量不为零——“进入”闭合曲面S的磁力线和“出去”的不一样多。
  同样,如果我们作一个封闭曲面包围点N而不包围点M,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该封闭曲面的通量也不为零。

  【如果所有磁力线都闭合,那么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任何闭合曲面的通量总为零】这个原命题为真(即命题成立)。其证明可以在任何一本《电磁学》教材中找到。
  现在我们证明了【如果所有磁力线都闭合,那么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任何闭合曲面的通量总为零】,即原命题的否命题为真(成立)。
  由此,该原命题的逆命题和逆否命题也都为真。
  所以,【所有磁力线都闭合】既是【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任何闭合曲面的通量总为零】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不但【所有磁力线都闭合】是【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任何闭合曲面的通量总为零】充分必要条件,而且【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任何闭合曲面的通量总为零】也是【所有磁力线都闭合】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所有磁力线都闭合】与【磁感应强度矢量B通过任何闭合曲面的通量总为零】等价。

  原命题、否命题、逆命题、逆否命题之间的关系,本是初中数学讲授的内容。比较常见的例子是【如果两个角为对顶角,那么这两个角相等】。此命题为真(正确),但其否命题【如果两个角不是对顶角,那么这两个角不相等】显然不正确(命题为假,这一点和前面磁力线闭合的例子恰好相反),等腰三角形的两个底角不是对顶角,但两个底角相等。所以,【两个角为对顶角】是【两个角相等】的充分条件,但【两个角为对顶角】不是【两个角相等】的必要条件。而【两个角相等】却是【两个角为对顶角】的必要条件。
  很难想像,原命题、否命题、逆命题、逆否命题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能够讲清楚“电磁学的基本概念”。
  最后,引用HWM的一帖中【“磁力线不连续”与磁感应强度B散度非零是等价的】这句话,作为本帖的结束语。

            图(08)

@renxiaolin

网友A:
当时不跟贴扯,3个月后卷袖子上阵了。。。
你这钟表迟钝的不是一点半点。

都像你这样弄,十一这场活动改到明年1月玩算了。

网友A:
人家问你LM358的输出电流是多少,你告诉人家输入电流是50mA

这都是哪跟哪啊??

网友B:
作为相关问题补充,下面引一帖:

关于“力线”(包括电力线和磁力线)的一个简要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0218-1-1.html

网友A:
老夫正在调试电路板,等有空再跟这俩菜鸟扯犊子。

网友A:
所谓的"揭露"论证过程,我都懒着去看了,因为根据过去几年经验,无非是使用移花接木技术、无中生有技术、血口喷人技术、掐头去尾技术、想入非非技术、异想天开技术等或者其组合手段,完成"严谨"的论证!

我在3个月前,给出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材:

这两个只会点大一大二教材的顶级高手,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上图场线画法是对的(那么本贴所谓的揭露,就是打自己耳光!)!二是认为上面场线画法是错误的(那么需要反驳人家的教材和仿真模拟的结果)。

网友A:
某乎上有个很搞笑的笑话。

这个笑话和余秋雨的散文中所说两槐夹一井故事雷同,就是我们要用理论论证某个原理时,如果发现证明不了,就瞎扯个饿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说据此可以推论出原理正确!事后立马编辑百度百科,把饿国人命名的定理写上去。专家教授批改论文,发现没听说过这个定理,他就会去百度,然后就会搜到你刚编辑好的词条。

我们这个论坛上有个顶级高手就酷爱这一招,人家天天自己编辑词条,然后自己引用自己的词条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词条太多了,论坛就给个专门板块,叫21血糖。

网友A:
极度讽刺的是:有人也引用H大师的言论,当成绝对正确的真理,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在上个世纪7,80年代,农村墙上到处都是标语,例如一家只生一孩好!生男生女都一样!!机花生育,人人有责!等等。

按照坛主大峡的意思,21论坛都处都贴上H大师的言论??写书的话,上面都处都是“H大师教导我们”,“H大师指是我们”之类的“H大师语录”?

网友A: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论文和少数教科书,用反例证明出上图言论是错误的,到2019年,还有些外行在重复错误言论。

相关论文每年都有好几篇,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好几百篇,2018年电磁学杂志还有人发文指出这个错误。
3个多月过去了,这俩菜鸟是一篇论文都没看过??

把眼睛睁大了,看清楚了,场线是闭合的吗???

网友A:
一点逻辑论证能力都没有,shalixi好意思说他中科大恢复高考后的首批毕业生!

这都是什么玩意?????????????NM之间还能这样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