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款新型的散热材料--超导铝

楼主(2019-09-29):
电子电路中用于的功率器件散热的主要还是用普通铝散热片,还有一部分就是使用红铜散热。普通铝散热效果较差,但价格相对低,红铜的散热效果好,但是价格相对会比较高。因普通铝的散热系数不高,散热效果不好,严重的影响着一些大功率产品的设计,尤其是大功率高密度器件要求产品小体积的产品。同时还包括像LED产品。因为长时间温度高,无法有很好的散热效果,影响产品的寿命。

最近在市场上无意的接触到一种新型的散热材料----超导铝散热片
超导铝特点一 在所有的工业企业散热材料的使用中,铜的导热性最好,但价格昂贵,铝制散热片的目前使用最为普遍,主要因其价格亲民。金属的导热性用导热系数(热传导系数)表示: 热传导系数的定义为:每单位长度、每K,可以传送多少W的能量,单位为W/mK。其中“W”指热功率单位,“m”代表长度单位米,而“K”为绝对温度单位。该数值越大说明导热性能越好。对比下列 几种金属的导热系数: 日月光半超體散熱材料:  1344 W/mK            铜 :                       401 W/mK    铝:                        237 W/mK 石墨烯:                    1500W/mK3

这是一款产品就有优越的导热系数。主要用于大功率电源,大功率LED,储能,投影仪等产品。这是一种新型的导热材料,
因为其价格会高于普通铝的价格,但是会低于红铜的价格,不知道这种材料的市场前景会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的文字复制的乱七八糟。。。。
根本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字复制的乱七八糟。。。。
根本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日月光半超體散熱材料:  1344 W/mK
铜:                    401 W/mK
铝:                    237 W/mK
石墨烯:                1500W/mK
他指的应该就是最上面一种。
理论上,铝哪怕添加什么材质,也不可能变成这样的性能。唯一可以想象的是采用微热管结构什么的,毕竟热管按照导热系数来近似的,那确实有这么高的导热系数当量。不过这类材料有着不能随意加工,且位置方向和效果差异很大等,成本也不低,应用还是很受限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日月光半超體散熱材料:  1344 W/mK
铜:                    401 W/mK
铝:                    237 ...

热管老化可能也比较快,时间长了可能就不导热了。。

网友C:
导热系数是铜的三倍有多,都不知道怎么说了,理论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