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字时钟的制作与创新

楼主(2019-09-29):
数字时钟利用数字显示当前时间,本设计完成基本数字时钟功能,能够实现时分秒的正常计时。有几个LED灯,怎么样可以利用数字时钟控制LED灯。求各位大佬给予程序。

网友A:
给作者要吧。给你的led控制程序也不一定能和你的时钟能直接配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作者要吧。给你的led控制程序也不一定能和你的时钟能直接配合起来。

怎么会配合不起来呢?数字时钟走的时候,led灯在亮,这样不就配合起来了。问题程序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会配合不起来呢?数字时钟走的时候,led灯在亮,这样不就配合起来了。问题程序不会 ...

控制一个led闪烁的程序
#inlc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sbit led = P2^0;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0;
                delay(50000);
                led = 1;//   赋值为高电平时,led熄灭
                delay(5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