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4小封装低功耗USB触摸按键MCU

楼主(2019-09-29):
一、摘要
      CH554系列内置USB全速主从控制器和电容式触摸检测通道,可用于各种USB主机和设备应用;6通道触摸信号输入定时自动采样,最多支持互电容方式15个触摸按键,电容测量范围5pF-150pF,本文档主要关注触摸使用时的检测电路、触摸PCB画法和面板介质选择等几个方面。
二、总体概述
    电容式开关主要是由2片相邻的电路极板构成,根据物理原理,2片极板之间会产生电容。如果手指等导体靠近这些极板,通道固有的电容会和手指与PCB产生的电容耦合。将手指置于触摸按键上时,电容量会升高;移开手指,电容量则会降低,通过测量电容量就可以判断手指的碰触。
      MCU采集到的电容主要包含2个部分,寄生电容和感应电容;寄生电容一般是由于PCB走线或者与其他器件之间相互关系产生的电容,一般是比较大的;感应电容是触摸按键PCB画图产生的电容(2pF~20pF);理论上应该尽量减小寄生电容,否则电容量超出测量范围,会导致无法正常使用触摸按键,如何减小寄生电容在下文会提到。 (1)、检测模式:自电容和互电容方式CH554评估板画法为例;直径约440mil(约1.1cm)
    评估板触摸按键PCB图PCB按键直连检测通道,无须添加其他器件,外围电路简单。原理图按照普通按键画法就可以,主要是PCB画图不同,原理图如下:
  (2)触摸按键设计注意点:虽然触摸按键的电容量计算比较复杂,但是根据电容容量和介电常数关系公式: C = εS/4πkd        C:电容量        ε: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         S:面积         d:距离         k:常量        触摸按键设计主要是尽量增大感应电容,减小寄生电容,所以在设计PCB主要注意以下几点:·尺寸、形状和在PCB上的位置。·面板材料。·触摸按键到MCU之间的走线等上述这些因素,对触摸式感应开关的灵敏度和有效操作都有直接的影响。
3触摸按键PCB图形下图给出了触摸按键12种PCB设计图形具有不同的形状与尺寸,我们将其排列成三列(A~C)、四行(1~4),其中A列与C列的尺寸是20mmX20mm,B列的尺寸是15mmX15mm。 注:数据来自网络,只是为了说明不同PCB对触摸按键电容的影响和大小对应关系(单位pF
行/列
A
B
C
8.4
4.8
6.4
8.4
4.8
6.4
3.9
2.5
3.1
2.2
1.1
1.9

4)、不同材料的影响在许多产品中,PCB上的触摸按键不能直接被使用者触摸到。从美观与对电路板的保护角度考虑,通常在PCB与使用者之间会隔着一层塑料或玻璃制品。下表给出了在感应开关与使用手指之间采用不同材料的介电质常数
材料
介电常数
空气
木质
有机玻璃(亚克力)
ABS
玻璃(陶瓷)
玻璃(标准)
4.6~8.0

  • 触摸按键PCB图形的设计,可以直接参考CH554评估板原理图。
  • PCB与手指间的感应电容改变大小与使用材料薄厚有关,材料越薄,感应效果越好
  • 材料介质常数会直接影响触摸按键的感应电容,介电常数越大,感应效果越好
  • 控制触摸按键其他电容之间的电容值(寄生电容),例如,走线或其他电容,寄生电容越小越好
(5)、走线长度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连接在触摸按键MCU之间走线的长度对开关的影响作用。走线越长对开关的寄生电容效用越明显,过大的寄生电容可能导致无法识别触摸按键。如果寄生电容太大,当手指与触摸开关接触时,过大的寄生电容使MCU不能检测到开关状态的变化。通常,根据不同的开关图形与所用的材料不同,触摸开关感应电容一般在2~20pF在设计触摸感应开关系统时,一个比较安全的准则是感应电容量改变0.5%时,MCU能检测到。
6)、供电电压VDD的影响由于IC 检测时,电压的微小变化容易引起误操作,要求电源的纹波和噪声要小,要注意避免由电源串入的外界强干扰,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能有效隔离外部干扰及电压突变,因此要求电源有较高的稳定度。 (7)、触摸按键设计·触摸按键的面积越大,灵敏度越高。为了保证足够的灵敏度,触摸按键建议一般设计为10mm*10mm以上。·介质材料及厚度:介质的厚度越薄,灵敏度越高,介质材料的介电系数,空气最低,标准玻璃最高,介电系数越高越好·使用PCB 板上的铜箔图案作触摸按键,应使用双面PCB 板。触摸按键CH554 引脚的连线应放在感应盘铜箔的背面感应盘应紧贴触摸面板·尽量保证各触摸走线长度一致。·感应走线与铺地的距离d1至少保持1mm以上,感应走线与感应走线之间的间距保持在1mm以上,感应走线尽量避免与其它感应走线平行,防止触摸之间相互干扰。·触摸盘与触摸盘边距保证在5mm以上。
  • 感应盘到触摸芯片的连线尽量短和细,如果PCB 工艺允许尽量采用5mil 的线宽。
  • PCB板触摸盘正面、背面不铺地,灵敏度有较大幅度提升,但同时降低了抗干扰能力。一般建议在保证灵敏度的情况下触摸盘周围铺地,以提高抗干扰能力。感应盘铜皮面的铺铜应采用网格图案,并且网格中铜的面积不超过网格总面积的40%。铺铜必须离感应盘有0.5mm以上的距离。原则是感应盘到IC 连线的背面如果铺铜必须采用如图所示的图案,铜的面积不超过网格总面积的40%。
三、硬件设计        CH554触摸键盘扫描驱动电路,硬件如下图:
CH554提供更小10脚贴片封装(MSOP10)
CH554是增强型51内核的全速(12Mbps)USB单片机,内置晶振,芯片外围也足够简洁。 四、软件设计软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获取触摸按键基准值,上电或者程序运行中定时执行,实时调整基准值,可以有效减少按键采集偏差。
(2)定时查询各触摸按键,设定按键误差范围,将获取当前的按键状态与基准值比较,当前按键状态小于基准值,则按键被按下。此处使用查询方式,也可以使用中断方式操作,详见CH554EVT。
五、可拓展功能六、应用场合应用于各种消费电子触摸产品,如智能家居灯光控制开关,台灯控制开关等。比如:
七、源码详见CH554资料包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