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出现自激振荡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29):
求大神,运放出现自激震荡怎么解决?

楼主:
图一是原理图,图2是电路中的OS,图3是运放输出。

网友A:
可以看看下帖:

运放电路稳定性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0802-1-1.html

网友B:
不知道Tc2的作用,将它断开,看看振荡是否消失?如果消失,Tc2又不能少,那么接上后,在R102并联数pF的补偿电容。

网友C:
TC2迟滞了负反馈相位,当然振荡了。先去掉TC2,如果还振就把TC2并联到R102上面。

网友D:
增益太小了!
不想改变增益,就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042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R103恐也偏小了,时不时顶到限流值。

R103不小了,我用220欧电阻隔开运放输出和10u X7R电容都没事儿,更何况TC3只有区区30p。

网友F:
把TC2的接地端接到运放的输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Tc2的作用,将它断开,看看振荡是否消失?如果消失,Tc2又不能少,那么接上后,在R102并联数pF的补偿 ...

TC2是直接没有焊接的,然后尝试在R102上并联100P电容,会有所好转,但是波形的上升沿变得很慢,波形失真的同时还在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2迟滞了负反馈相位,当然振荡了。先去掉TC2,如果还振就把TC2并联到R102上面。 ...

谢谢,TC2直接没有焊的,同时在R102上也尝试并联电容,从33P到1000p都试过,电容在很小的时候能够一定程度抑制震荡,但是还是对于当前的信号还是不能满足,增加电容将会造成波形上升沿变慢,波形失真对于当前要求依然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益太小了!
不想改变增益,就看下面的帖子:

好的,谢谢大神。我看看

楼主:
还是搞模拟电路的人多啊,问个问题很快就有人来回答了,谢谢大伙,问题还没解决,我线尝试各位的办法。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下帖:

运放电路稳定性分析

谢谢大神回答。

网友A:
to LZ:

估计你用的是LT1222之类的运放,那么看看下面摘自其手册上的一段内容:

相关问题在我的那个引帖中就有论述。

@yanwen217 :为什么要查?我们又不是楼主的爸爸。
上面很多支招的可以断定都没有去查楼主用的什么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TC2是直接没有焊接的,然后尝试在R102上并联100P电容,会有所好转,但是波形的上升沿变得很慢,波形失真 ...

如果Tc2没有接,振荡是信号源接入电容和运放等效电容引起。上升沿变缓是R102并上100Pf电容太大,波动可能是输入波形的原因。如果你提供没有并上100p电容的振荡频率和运放GBW,我帮你计算补偿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估计你用的是LT1222之类的运放,那么看看下面摘自其手册上的一段内容:

哇,大神,膜拜,在同反相端加入一个100R的电阻,问题解决,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D:
这个电阻的取值,需要折中考虑,单单看稳定性这一个指标,肯定是小点好,但是太小了,其他指标会恶化,例如输出噪声变大了。

所以一般取个临界值,留点余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的取值,需要折中考虑,单单看稳定性这一个指标,肯定是小点好,但是太小了,其他指标会恶化, ...

谢谢大神,你的方案也不错

网友B:
   在输入端加电阻是消除振荡的一种方法,与接入电容构成电路带宽的上转折频率,优点是不用电容。但是是要对噪声增益和失调电压的影响的评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你的方案也不错

你这样说的话,说明我6楼说的,你根本就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