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再次重复一遍:B场线一般不是闭合的!

楼主(2019-09-29):
由于支持B场线是闭合的都是明星阵容,导致后麦克斯韦时代大多数人都认定B场是闭合的。
这些明星阵容有:

法拉第,他说:“every line of magnetic force is a closed curve, which in some part of its course passes through the magnet to which it belongs!

后继者麦克斯韦,在《关于法拉第力线》一文中说:lines of magnetic force produced by a closed current form closed curves embracing the current itself

斯特拉顿,此人的书,如果说麦克斯韦的电磁学通论排名第一,那么他就是第二。

索莫菲

韦伯

施密特

。。。。

虽然都是明星阵容,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人给出相关结论时,都没有什么证明,只是凭感觉做的猜想。

楼主:
认定B场线一般不是闭合的,第一个人是前苏联的物理学加塔姆,然后是美国的斯列宾,还有 唐纳德和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恩曼。
费恩曼在1963年指出,对于一般情形B场线是闭合的,但是对于复杂的情形,不是简单的闭环,它无始或无终,不会在某点有散度(注:这样说的前提是没有奇异点)

楼主:
我以前分析过,本坛有个人,说话的特点就是不容置喙,不容置疑。
场景描绘的活灵活现,跟他亲眼看见一样。
这种言之凿凿的论证过程,一般多是胡猜乱想吓唬人。

例如此人以前聊过开关电源,说伦琴射线实验一定用的是开关电源。
说话是斩钉截铁,字正腔圆,我误以为他是查阅文献后,给的结论。

谁知是瞎猜的...

看看这个论证逻辑多搞笑。。。

此人昨天又开始瞎扯了:

磁单极这个量子力学概念,是狄拉克于1931提出的,基本磁荷的理论值是:

有了这个基本概念,物理学定律就对称了
这里的磁场和电场具有对称性,例如距离磁荷Q'为r处的B为:

两个磁荷之间的作用力表达式,类比于库伦定律。

网友A:
把相关原帖引上:

【揭露忽悠】 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6964-1-1.html

网友A:
再引一幅截图: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66964-1-1.html

网友A:
最后引下面这段:

综上所述

显然,如果哪位发现了“磁力线不连续”(磁感应强度B散度非零),那么诺贝尔物理奖非他莫属。

因为,他已经间接地证明了磁单极的存在。

网友A:
21IC估计要出个“诺贝尔奖”得主了....

网友B:
你怕不是对诺贝尔奖有什么误会。。。。。

@HWM :你们继续。这坛子已经没什么人了,难得看到有人吹牛笔,围观一下。你们不用管我,继续吹。。。。
HWM
不过,磁单极在《模拟电路》中是找不到的,这也非常肯定。
HWM
没有误会!这个你可以试试,若找到了磁单极诺奖(物理)非你莫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丶三个月不见蛋,原來在㝍忽悠报告,人家沒功劳也有苦劳。除了简单反驳两句之外,请附上感谢辛劳之意。 ...

从前年开始,大侠开始“长篇大论”,区区千儿八百个字,少则两个星期,多则几个月。
写点东西这么费劲,看着也揪心。

网友D:
推荐一本书: 简单的逻辑学

楼主:
多看几本书,多比较几种观点,不要像论坛上大师大侠学,随便在某本书看到某个观点,就信以为真,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观点不一致,就是错的。

这种狭隘的偏执性格,不适合搞学术研究,但适合当老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看几本书,多比较几种观点,不要像论坛上大师大侠学,随便在某本书看到某个观点,就信以为真,放之四海 ...

  沉默就是认怂

楼主:
这些人就知道背诵教材,不知道多看看文献。

随便举个例子,大学物理中必说毕奥-萨伐尔定律,而且你们能看到的表达式是这样的:

实际上,大家看看文献就知道了,最初真正的毕奥--萨伐尔定律,是很狭义的,远不是上面给的一般积分式。

或者简单说成:长直导线周围的磁场强度,正比于电流,反比于距离。

楼主:
而且这个定律,并不是说非要在恒稳场中才能用,只要能接受一定的误差,下面的情况照样可以用:

这个误差大约是10%量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