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驱动步进电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9-09-29):
需要弄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吗,如果只是学习,IO可以直接驱动的起来吗?5V的步进电机

网友A:
用步进驱动

楼主:
多谢,看来芯片是性价比最好的了。

网友B:
具体什么级别的步进电机都不说??
台架号20、28的玩具级步进电机不少可以电压驱动的,用ULN2003之类的就可以驱动。35、42……或者更大的步进电机就是电流驱动的,需要专门的驱动芯片或者驱动器才可以。

网友C:
最好这个定义得有前提条件吧,比如不计成本……

最简单的直接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驱动电机,这样MCU只需要提供控制信号就行。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如:TB5128(最高128细分) 、TB67S109A(最高32细分),如果要工作在3.3~5V的,可以考虑TC78S600,0.5A以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