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可以直接驱动5V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9-09-29):
问一下,003能否直接驱动5V的步进电机?学习用

网友:
你用5V给单片机供电应该可以

网友:
但是最好用驱动器或者驱动芯片,不然没法带负载。

网友A:
不要这么学,学不会。不如你弄个2003作为驱动。

网友A:
你去搜一些相关原理图,或者买个驱动板看看就懂了。

网友A:
好多人都是用

网友B:
每根io是20mA,如果需要比较大的驱动电流,建议还是用驱动电路作。

网友C:
驱动跑不动。

网友D:
最好用集成芯片驱动,效果更好。

网友E:
N76E003的IO输出电流限制在20mA,好像没有这么小相电流的学习用步进电机吧。一般相电阻都在100欧姆以下。
特殊的微功率步进电机就不知道了,好像有相电阻为300欧姆的小功率,但是是不是可以在5V下面驱动就不清楚了。
4相电机,用4个8050+4148驱动或者一片2003,体积也不大嘛,与其折腾5V20mA是不是能找到可以驱动起来的步进电机,还不如随便找一个空调摆页的减速步进电机加几个三极管来测试。

网友F:
要看你的几线的步进电机

网友F:
先确定好电机,再确定驱动器或驱动电路。

网友(2019-11-27):
宽电压,但是单片机肯定都不是直接驱动,要输出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