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第一课台湾应广科技PMS152

楼主(2019-09-29):
  想说爱你真的好难,想用一款便宜一点的单片机真的好难,最终选用了这款台湾应广科技的单片机PMS152,真的很便宜sop16每片0.21还是OTP一次烧录型的,烧写器真的很贵,仿真器也很贵,贵自然有贵的道理吧.这款单片机支持MINI-C编程,对于不会用汇编的我真是太难了就用纯C套用试一下理解不了就不用汇编,还好大部分C还是支持的出一个视频教程放在bili比例,本来都是放优酷可是这老哥只选了个别的能上传,共同学习,能力有限见笑了.

第一课台湾应广科技PMS152
第一课.2台湾应广科技 PMS152 mini-c
第一课.3应广科技PMS152
第二课.1台湾应广科技 PMS152 闪烁灯
第二课_2台湾应广科技PMS152闪烁灯

@aqa :第五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5411h7u3/
台湾应广单片机编程第三季来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448828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461982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470223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4759625/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5036550/ https://www.bilibil
aqa
单纯的控制灯还是比较好实现的吧

楼主:
www.bilibili.com/video/av69295372www.bilibili.com/video/av69300203
www.bilibili.com/video/av69303345
www.bilibili.com/video/av69408094
www.bilibili.com/video/av69415973

网友A(2019-10-31):
用过173的芯片,语句支持有点少,不支持除法是最难受的

是的呢,语法支持的少,没有乘除法,只会c相当难受

楼主(2019-12-17):
应广单片机PMS152 time2PWM

#include        "extern.h"

void        FPPA0 (void)
{
byte        aa;
        .ADJUST_IC        SYSCLK=IHRC/16, IHRC=16MHz, VDD=5V;

aa=0;
wdreset;
tm2ct=0x0;                                //timer2计数寄存器
tm2b=0xff;                                //timer2上限寄存器

tm2s=0b0_00_00001;                //timer2分频寄存器

tm2c=0b0001_10_1_0;                //timer2控制寄存器
        while (1)
        {
        nop;
        aa                +=        50;
        tm2b        =        0x7f;
        tm2b        =        0x3f;
        tm2b        =        0x1f;
        tm2b        =        0x0f;
        tm2b        =        0x07;
        tm2b        =        0x03;
        }
}

网友B(2020-03-06):
不错的单片机,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173的芯片,语句支持有点少,不支持除法是最难受的

简单得很请看台湾应广单片机编程第三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5036550/

楼主(2020-08-11):
应广单片机入门程序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54y1i7iD/

#include        "extern.h"
bit    key     : pa.3;
bit    led    : pa.0;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led                out,low;
$                key                in,pull;

while (1)
{

if(key==0)
{
if(led==1)
{
led        =0;
}
else
{led        =1;}
}
.delay        2000000;
}
}

楼主:
//20200829//t16中断
#include        "extern.h"
led                bit                pa.0;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led                out,high;        //设置为输出,输出为1
/**************************************************/ //中断T16配置
$                inten                t16;
intrq                =0;
engint                                        //启用全局中断
//disgint                                //停用全局中断

$                t16m                sysclk,/64,bit15;        //timer16启用
//$                t16m                stop;                 //timer16停用
/**************************************************/

while (1)
{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Intrq.T16        =        0;
if(led==1)
{
led=0;
}
else
{
led=1;
}

        }

        popaf;
}

网友C:
你好,这个单片机做过ESD吗?
可靠性,稳定性怎么样?
我看到你的另外的贴子,LED的,有HEXTOBCD的吗?

网友D(2020-09-11):
好东西,找了好久,没想是到楼主写的

网友E(2021-07-17):
烧写器真的很贵,仿真器也很贵,贵自然有贵的道理吧.
是什么道理?说来听听?厂家排除法,将小客户,学生,个人剔除掉对吗?
湾湾的芯片基本都是这个套路。

@xyz549040622 :这样只会把路越走越窄。看看STM,再看看像某S*C那样,到处建学校实验室,芯片串口烧录。虽然芯片不咋地,有些做法也不厚道。丝毫不影响他遍地开花。时代变了,这种闭门造车的方式,早已经不适合时代了。
你那么低的价格,肯定不需要散户,走的就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