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1上下拉电阻操作

楼主(2019-09-29):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  File Function: ML51 simple GPIO toggle out demo code
//***********************************************************************************************************

#include "ML5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intput mode internal pull high or pull low enable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None.
*/

void main (void)
{
/* Setting Multi function pin setting for GPIO toggle
   * include gipo.c in Common for GPIO mode setting
*/

    MFP_P10_GPIO;
    MFP_P15_GPIO;
    MFP_P17_GPIO;
    MFP_P23_GPIO;
    MFP_P24_GPIO;

    GPIO_SetMode(Port1, SET_BIT0|SET_BIT5|SET_BIT7, GPIO_MODE_INPUT);
    GPIO_SetMode(Port2, SET_BIT3|SET_BIT4, GPIO_MODE_INPUT);

    GPIO_Pull_Enable(Port1, SET_BIT0|SET_BIT5|SET_BIT7, PullUp);
    GPIO_Pull_Enable(Port2, SET_BIT3|SET_BIT4,PullDown);

    GPIO_Pull_Disable(Port1, SET_BIT0|SET_BIT5, PullUp);

    while(1);

}

楼主:
之前看有人问是不是新唐单片机有上下拉电阻,我一看,这个ML的是有。

网友A:
这个在51内核单片机上非常有用

网友B:
既可以上拉,又可以下拉,666

网友C:
带这种的51都是高级的。

网友D:
    MFP_P10_GPIO;
    MFP_P15_GPIO;
    MFP_P17_GPIO;
    MFP_P23_GPIO;
    MFP_P24_GPIO;
这是配置作为IO的吧

网友D:
然后配置为输入

网友D:
最后使能上拉或者下拉,这样就节约外部的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