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1串口中断使用方法

楼主(2019-09-29):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  File Function: ML51 simple GPIO toggle out demo code
//***********************************************************************************************************

#include "ML51.h"
bit uart2rvflag=0;
unsigned char TXtemp=0x30;

void SMC0_ISR(void) interrupt 19          // Vector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0x9B
{
   SFRS=0;
   if((SC0IS&SET_BIT0)==SET_BIT0)
   {
      TXtemp = SC0DR;
      clr_SC0IS_RDAIF;
       uart2rvflag = 1;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ART2 TXD output demo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conned UART2 and UART0 to loop check.
*/

void main (void)
{
     MFP_P31_UART0_TXD;
    P31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

     MFP_P55_UART2_RXD;
    P55_INPUT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2,115200);                /* Open UART2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UART_Interrupt_Enable(UART2,Enabl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 Connect P5.5 and P3.1 to check loop  from UART0 to UART2*/
    UART_Send_Data(UART0,TXtemp);
    while(1)
    {
      if (uart2rvflag)
      {
          TXtemp++;
          uart2rvflag=0;
          Timer3_Delay(24000000,4,300,1000);
          UART_Send_Data(UART0,TXtemp);
      }
    }

}

楼主:
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使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如何在主函数读取串口中断接收的数据。

网友A:
会不会漏掉,比如主函数没处理到呢,就被新的覆盖了。

网友B(2019-11-09):
接收到触发。

网友C:
这个操作思路可以。

网友D:
这个方式比扫描的更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式比扫描的更好吗

在已知的大多数情况下,中断处理都比查询出色,最关键的就在于资源的占用和实时时效。
对于串口中断,只发生在接受一个完整的数据或者数据发送完成这2个节点。由于采用中断,当级别足够高时候,则会在动作的第一时间相应中断。中断函数只需要在该2节点让程序干涉一下就行,比如及时的处理收到的数据,或者可以发起再一次发送。
如果采用查询,则为了保证不漏掉接受数据,查询密度就得很高,势必大量占用单片机运行时间资源。而对于发送,非中断则一般采用等待,就必须在发出发送指令后,一直等待数据发送完成,中间为了避免出错误,一般什么都别干了。
在这样对比,你觉得那种方式更好很合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已知的大多数情况下,中断处理都比查询出色,最关键的就在于资源的占用和实时时效。
对于串口中断,只 ...

总结的到位,牛。

网友F:
一般都是中断接收放BUFF,查询处理帧协议

网友G:
楼上说的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