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示波器

楼主(2019-09-30):
有大佬做过示波器么?请问是怎么处理海量的采集到的数据和有限的屏幕显示的矛盾呢?
假设显示屏的横长是1024,比如1秒内可以采集到100M数据,但是1024的显示屏肯定是显示不了的?
这时候怎么办的呢?

网友A:
。。。。数据放在内存里呀 ,数据一直在采,波形一直在刷呀,波形的数据是从内存取的,先进先出。

假如1s采集了100M数据, 屏幕是1024的,然后就去内存取第一个到第1024个数据,是么?
假如1s采集了100M数据, 屏幕是1024的,然后就去内存取第一个到第1024个数据,是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数据放在内存里呀 ,数据一直在采,波形一直在刷呀,波形的数据是从内存取的,先进先出。 ...

是的。这有你屏幕的刷新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有你屏幕的刷新率

其实不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B:
这个和多大的屏幕没有任何矛盾,我们以屏幕只显示一个周波为例子:
假如采样速度为100MHz,而波形为1MHz,则实际该波形采样点位100点,以8位采样深度计算,这一个1MHz的周波采样数据总共8*100=800bit。
显示时候,X轴是时间,线性的,然后按照采样数据不断在屏幕上面画点就是了,而根本和1S采集的多少数据没任何关系,这个数据唯一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谓的采集深度,意思就是一个内部存储器满的条件下,可以存储多少个采样点数据。然后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可以在一次存储过程中采集到多少个连续波形。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所有存储深度采集到的数据全部在屏幕上面显示,也不是不可以,那么我们会看见一个带包络的白色块而已,分辨不出波形内部的任何东西。但是肯定能够看出包络幅度在这一个采样周期的变化情况。这也是通过单次触发,观察电源等启动过程的常用方法。

网友C:
屏幕显示的是多个波形的叠加. 这就看水平了. 即能让人看清,又不丢波形...

网友D:
楼主,比如你的手机有10G的照片,但是屏幕显示不了那么多啊,看图片时你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幕显示的是多个波形的叠加. 这就看水平了. 即能让人看清,又不丢波形...

多个波形的叠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个波形的叠加???

你先去找个示波器,看看人家的指标...这个应该叫每帧显示的wave数量

最高波形捕获率

网友E:
先搭一个框架讨论才有意义,这种泛泛而谈,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显示的是多个波形的叠加. 这就看水平了. 即能让人看清,又不丢波形...

波形叠加应该是看周期信号的 ,万一波形不叠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比如你的手机有10G的照片,但是屏幕显示不了那么多啊,看图片时你是怎么操作的呢? ...

一张照片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波形就不好说了。请问您是怎么看一张10G的照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