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7573 IIC通讯

楼主(2019-09-30):
使用STM32通过IIC对DAC7573进行写数据,DAC7573在第九个时钟也进行了应答(电平拉低),但是指定通道输出电压无变化,对通道C写入0,回读数据仍为0xFFFF,像是写保护了,操作步骤都是按照手册进行的,不知道还有什么遗漏。

写数据抓取波形

写数据抓取波形

电路连接

电路连接

楼主:
已解决,基准电压接错

网友A:
路过, 原理是个低级错误。

网友B:
接错哪里了,
这种DA输出,模拟量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错哪里了,
这种DA输出,模拟量的精度是多少,

DAC7573 是具有 I2C 数字接口的四路 12 位 10us 数模转换器

网友C:
严格按照时序,调试要用示波器看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