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单片机电源电路的经验总结

楼主(2019-09-30):
本人从毫无经验的小白,进入电子行业3年,经历了很多,希望新入行的人别走我的老路。
注:   本人从事汽车传感器设计,由于电流小,故多用线性电源7805,仅供参考。由于汽车行业多从ems角度考虑良率(涉及索赔),对于emi,本文暂不讨论。
首先7805的datasheet推荐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图,我在做产品的时候应用过,有如下问题:
1、易复位。
2、由于我的产品,需驱动继电器,使用npn驱动。7805有1.5%-0.5%的生产不良率。主要原因7805损坏。
分析原因如下:
1、输入电容过小。
2、npn驱动继电器,会产生高压。输入电容过小,导致7805损坏。
解决方法:
将输入电容加大至10uF 50V,输出电容加大到3.3uF

楼主:
应用此电路图,生产不良率下降,1.0-0.5%,较之1.5-0.5  有一定改善。
此电路图问题如下:
1、有一定几率3个月内,陶瓷电容坏。
经分析:
由于产品,在设计调试阶段,做过100万次耐久测试约半年。
问题锁定,用户的电源,可能有高压浪涌。
改进电路如下:

楼主:
应用此电路后,无法再提高了。进入自己的瓶颈期了。觉得产品质量就这样了。但是觉得成熟的东西就别再折腾了。
经批量生产:
1、有tvs损坏的情况(锁定用户有高压,或负高压)
终于我开始逛论坛了。在一次新产品设计时,应用了新电路:

楼主:
应用此电路后,产品不良率,下降至0.8-0.3
经使用此电路:
1、产品生产不良率略微上升。
经客户使用:
1、3个月内损坏率下降。基本没有。
至此,7805损坏的生产问题解决。
产品质量是否还能提升呢。
终于我在论坛上发了7805输出是否要加tvs的帖子。有人回答,stm32单片机,反映1117毛刺,终于下定决心,再改一次。

楼主:
其中100R,由原来的0805,改为1210,经自制的汽车ems发生器测试,能耐150V脉冲(最严标准)。如果选择0805在150V,0805会坏,表现为断路。
7805输出tvs为6.8V。本人用的是5V单片机,ht66f002.
经这几个月的生产,生产不良率下降至0.1-0.05%,自己不敢相信。并且触及工艺极限,有些是贴片不良导致的。
由此得出:
1、千分之五范围内不要怀疑元器件质量。特别是贴片元器件,现在估计不良率应该在100ppm一下。
2、正规贴片厂的贴片工艺,在千分之五以上不用怀疑。

楼主:
关于电源电路的元器件的总结:不包含emi
1、7805的输入电容加大,有改善。所以产品体积允许可加大。
2、7805的输出电容加大,对单片机复位改善微弱,适当加大。3.3uf足以,主要加大输入电容。
3、如果你的产品是电子中间件,输入必须加tvs。能降低早期失效率。
4、至于7805前面串联电阻,可根据产品的输入电压范围,由最低电压决定,最好用大封装,1210起。这个电阻有限制充电电流,并使tvs管功率需求下降,可用稳压管代替。
5、7805后的tvs,是有必要的。5V侧的元器件是脆弱的,例如单片机和传感器等。
由于我的产品简单,emi问题不大,所以就不讨论了。

楼主:
这是开的讨论7805的讨论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2574-1-1.html

网友A:
我觉点 前端可以加个自恢复 或者PPTC

网友B:
文中的几个原因分析,我是一个也没看懂!
问题出在输入电源和负载,文中电路图只给个7805,观众怎么分析根源?

网友C:
1)楼主输出端10uf+0.1uf有没有试过,毛刺都用电容处理,tvs管没这么用过,对它的作用持保留态度,tvs对外不对内,外部输入接口有必要才会加tvs管,,
2)复位毛刺问题,考虑电压波动是不是太大,一般会在ldo输出端加个大电容稳压,10uf  4.7uf都有用,,,另外0.1uf就是考虑毛刺的问题了,ldo的输入端也是有必要加个0.1uf电容的,,,在你这个产品上面适不适用不确定,,
3)电容烧坏,那就是电容的耐压不行,
4)100R电阻放在ldo前面,分压限流,感觉上除了发热外,没什么其他作用了,电流是由负载确定的,只要负载的电流是合理的,为啥还要限流,所以对电阻的作用持保留态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楼主输出端10uf+0.1uf有没有试过,毛刺都用电容处理,tvs管没这么用过,对它的作用持保留态度,tvs对外 ...

输入的RC/TVS对汽车电源系统的浪涌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电源电路的元器件的总结:不包含emi
1、7805的输入电容加大,有改善。所以产品体积允许可加大。
2、780 ...

5、7805后的tvs,是有必要的。5V侧的元器件是脆弱的,例如单片机和传感器等。
7805后的tvs改成陶瓷电容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主输出端10uf+0.1uf有没有试过,毛刺都用电容处理,tvs管没这么用过,对它的作用持保留态度,tvs对外 ...

1、100R,可急剧降低tvs的体积,传感器一般pcb面积有限。
如果没有100R,这个tvs管应该是smc封装,故障率应该是0.1%左右。
2、由于体积受限,我用的是贴片陶瓷电容,其过压性能,按照资料是3倍额定电压。经实车测试,整车常用电压为13.5V左右,设计采用50V电容,余量是够的。
3、100R,网络电路用的是ptc,由于有位前辈说ptc要慎用,我相信他了。后查询,ptc原装正品,不便宜。经计算,100R可限制电流至(150V时,1.5A),用一个sod123的tvs管就可以了。这样可以缩小体积。经我自己的高压发生器,150V 0805封装会坏。1210,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主输出端10uf+0.1uf有没有试过,毛刺都用电容处理,tvs管没这么用过,对它的作用持保留态度,tvs对外 ...

我以前发过工控的帖子。用料都很豪华。
做批量产品,产品成本是受限制的。
pcb面积是受限的。
如果我决定采用1210的100R,那我别的地方就要节省面积。这是抉择。
我要在电源电路下点本钱,别的地方就得降低成本。
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搞得很好。
在这里,我觉得100R,可以降低tvs成本,限制电容充电电流,与后一级电容形成rc,分担7805散热。
所以我倾向于向100R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5、7805后的tvs,是有必要的。5V侧的元器件是脆弱的,例如单片机和传感器等。
7805后的tvs改成陶瓷电容试 ...

我的产品,由于体积受限,只能用mlcc,用电解电容,放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楼主,是初学者的榜样,花两丶三年入门是应该,否則可以放弃。

前辈,说的是。
学了一堆理论,最终还是要做实际产品的。
实际产品,考虑的问题很多很多。

网友G:
如果是设计汽车电子,有一个正规的参考设计。
浪涌分好几种,有窄脉冲的,普通TVS即可,如果是抛负载浪涌,得用大功率的TVS。
12V/24V的器件耐压不一样,12V系统需要耐压40V以上,24V需要耐压60V以上,对应的TVS就必须保证能钳位40V/60V的浪涌。
还有反向电压保护。
至于5V输出端加TVS,应该没有作用,只要布局布线合理,原理图没有问题(比如没有内部产生高压释放到5V),没有必要加TVS。
说实在的,大电容是很好的滤波措施,LC滤波也可以抑制高频浪涌。
12V的系统,采用7805,有些7805耐压不到30V的,自然容易损坏,需要其它保护措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由于体积受限,只能用mlcc,用电解电容,放不下去。

具体环境不知,但这种用法总感到怪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由于体积受限,只能用mlcc,用电解电容,放不下去。

7805后的tvs拿掉,在易受干扰的器件的Vcc或Vdd处加陶瓷电容,效果要好。

网友H:
我也觉得前级加个PTC比较好,保护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

      我之前做控制板,单片机的5V-3.3V电源方案是 AMS1117-3.3. 早期未加TVS和自恢复保险丝管,单片机容易因浪涌而打坏。后来添加TVS和自恢复保险丝管以后,再也没出现损坏。
     纳闷怎么那么多人喜欢用7805这么老的LDO。

网友J:
单片机容易因浪涌而打坏---浪涌有多高?
7805这么老的LDO---7805不是ldo。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

      我之前做控制板,单片机的5V-3.3V电源方案是 AMS1117-3.3. 早期未加TVS和自恢复保险 ...

因为还有很多5V的8脚,6脚单片机,默认5V。
当然你的批量产品能用了stm32,我记得stm32f030f4p6,得2块多吧。
很多台湾克隆产品,都是1元以下,sot-23-6的单片机就5-6角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前级加个PTC比较好,保护效果还是不错的

ptc可以用,不过用电阻加ptc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设计汽车电子,有一个正规的参考设计。
浪涌分好几种,有窄脉冲的,普通TVS即可,如果是抛负载浪涌, ...

我的ems标准,参考iso7637和大众汽车vw1000,标准。
我印象中24v产品的标准高很多。
12v的最低标准都要达到80V左右吧。

网友K:
输出的TVS,应该是作用不大吧,要加也是加5.6V的,6.8V的参数,真有过压,感觉也是个摆设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ems标准,参考iso7637和大众汽车vw1000,标准。
我印象中24v产品的标准高很多。
12v的最低标准都要达 ...

那是你理解错了,12V的浪涌电压会大于100V,但是电源芯片的耐压只有40V多,所以需要TVS来钳位输入的浪涌。也就是说,浪涌信号源的输出电压算100V,但是有内阻,说明你没有仔细看并理解7637的测试模型。目前满足很宽的低压和高压范围的电源芯片,成本太高,不可能低压到6V左右,高压到100V以上的。你看看12V车规电源的耐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出的TVS,应该是作用不大吧,要加也是加5.6V的,6.8V的参数,真有过压,感觉也是个摆设了。 ...

事实证明5V侧tvs,有显著效果。还请高手分析下。
至于6.8V的选型,6.8V的tvs管有上下限。7805这种芯片一般是标5%的。最大5.25V。考虑的是余量。如果选5.6V的可能tvs的下限产品,可能会相冲突。

网友B:
这个帖子里所谓的良率,如果没猜错的话,就是简单的除法--发了50台货,有一台不良,他就说出现不良率是2%!

然后换了一下电容,然后发了100台货,只有1台是出现问题,他就说这一批的不良率是1%!

然后据此论证出:改一下电容,就能降低不良率,明显有效果!

这个论证,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理有(数)据!!!实际上,。。。。。。。。。。。。。

我给楼主提供个建议:你们修改电容前的那一批货,再抽取50台,然后改变一下快递(例如有申通改成圆通),你会发现良率数据又变了。
然后你可以论证出:良率和所选的快递公司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设计汽车电子,有一个正规的参考设计。
浪涌分好几种,有窄脉冲的,普通TVS即可,如果是抛负载浪涌, ...

受教

网友L:
多看多动手,这是学习电子及软件最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里所谓的良率,如果没猜错的话,就是简单的除法--发了50台货,有一台不良,他就说出现不良率是2%! ...

我这里说的良率是自己统计的,有波动。是每次1000个,500个,根据订单生产统计下来的。是出产前的不良率。
我的产品到主机厂那里坏了,要写8d报告。我最怕的是写8d报告。
根据我的经验,出产前不良率有1%,1000个发到客户那里,肯定有不能用,虽然很少,但是你要写8d报告解释。甚至有可能要退货。损失惨重。
这里提供的经验,只是我从datasheet做起,一步一步改进而来。
从开始看着论坛说某某单片机稳定,云云,到找到问题。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因为量大,各种问题就出来了。跟爱好者,随便焊个电路玩玩不一样。
就等杨教授,以后写《新概念模拟电路》第二版,加点tvs等ems保护。并从极限参数的角度用模拟电路的知识计算一下。我认为这个属于模拟电路的范畴。
这里原谅,我不会用概率计算的方法。
我怀疑过电源7805的质量问题,怀疑过单片机的质量问题,怀疑过电容的质量,最后发现还是自己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说的良率是自己统计的,有波动。是每次1000个,500个,根据订单生产统计下来的。是出产前的不良率 ...

这样空洞的报告,能过你们领导那一关??

做IC设计,也有失效分析这个部门,类比就能看出,你的描述,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有用信息!

"坏了"一词,模糊的不能再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空洞的报告,能过你们领导那一关??

这是自己写的,各大家看的。至于报告算不上。你贴的东西,我也看了。那是因为工作压力。改进产品。
从我的产品的不良率来看,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如果还要提高,需要更大的产量才能改进。
我是小公司,一批也就2000个。对于kk级别的可能有别的心得。
至于概率计算的问题,我会请教数学高手,@HWM 老前辈。

网友K:
楼主,你认为5V0端的可能高压,是从前端VCC经7805产生的,还是后端继电器产生的?

网友K:
看了帖子内容,主要集中在7805损坏,而7805的损坏原因,基本集中在输入端存在过压;
何以在5V0端加TVS,会影响7805的损坏率?
假如加输出端TVS有用,应该是7805的不良率不变,其他元件的不良率下降才对?

网友B:
这个完全能够理解。

国内环境是纯粹为了做产品而做产品,尤其是中小企业,短命的很,也谈不上有所谓的技术积累,领头的工程师(一般就是1个人)一旦辞职,意味一切要从头开始----接盘手又得一点一点研究前任留下的代码。
要是好聚好散的,前任还能解释解释。要是撕破了脸的辞职,打电话都懒着理。
有位老人家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可能这位老人家没想到的是:后人摸着石头却不过河了。

网友K:
生产过程会做极限测试?否则像这些防止极限条件的电路元件,在生产时是正常工作状态怎么会损坏?
是生产过程的不良率下降,还是出厂后的不良率下降?
通常产品量产,本身就是随着生产数量增多,生产经验丰富,不良率逐渐下降,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自己写的,各大家看的。至于报告算不上。你贴的东西,我也看了。那是因为工作压力。改进产品。
从我 ...

也都快40岁的人了,还搞不懂汉语语言的博大精深:

用直白的汉语翻译上面划红线那一段话,意思就是说:教材上现成的知识点,我可以陪你聊聊,一旦超纲就恕不奉陪了。

所以你那个帖子,要么人家不回复,要么扯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例如概率论是研究概率问题的----观众虽然听不懂,碍于面子和礼貌,只能说: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完全能够理解。

国内环境是纯粹为了做产品而做产品,尤其是中小企业,短命的很,也谈不上有所谓的技术 ...

我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中国缺乏50多岁的技术大牛。现在都是我们80后再扛着。所以我对老一辈工程师还是很期待的。网络上还是有的。国外没有这个人才断代的问题。
不接受你的批评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中国缺乏50多岁的技术大牛。现在都是我们80后再扛着。所以我对老一辈工程师还是很期 ...

牛!实在是牛!
楼主这自信真看不出是从哪儿来的(有时候看上去是连一些基本原理都还不清楚,就敢于指导别人了)。
快告诉我你们产品都用在哪些汽车上,我好避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M:
牛!实在是牛!
楼主这自信真看不出是从哪儿来的(有时候看上去是连一些基本原理都还不清楚,就敢于指导 ...

你还别说,LZ这样的能侃能扯,还特别适合当领导(绝对不是讽刺)!
很多东西并不是很了解,也能**,把它们领导糊弄过去,这也是技术的一种。

善于钻研技术的工程师,一般都不懂话术,说话太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和客户交流是行不通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LZ这样的能侃能扯,还特别适合当领导(绝对不是讽刺)!
很多东西并不是很了解,也能** ...

感觉他们这家公司没有懂技术(不是具体应用到的技术)的领导,也没有正经懂质量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觉他们这家公司没有懂技术(不是具体应用到的技术)的领导,也没有正经懂质量的人。 ...

的确是,痛苦